用好盈50AV3电调飞450L直升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2-07):
用的精灵定速模式,飞直升机450L,配的蝎子2221的6S马达,飞得好好的,偶尔遇到空中熄火,有时候又会突然恢复动力,有时候会直接熄火迫降,失去动力后其他操作正常,就跟切了熄火开关一样。原来用的铂金40A,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进入程序设定模式正常,恢复了出厂设定,仍然是精灵定速模式,昨天爽飞4块电池,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正倒飞悬停,翻滚正常,进入倒飞圆周航线突然失去动力,本能反应进行熄火降落操作,只是头罩受伤,其他无碍。搞不定了,大家有谁碰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
电调这个东西就是坏场效应管 ,如果飞的时候动力没有感觉不如以前足,场效应管就没问题。要不就是之前电调电机过热过,过热而掉程序,这种情况要返厂烧写。

网友:
1.空中突然掉动力,检查马达线或者香蕉头是否有虚焊。(本人遇到过,一根电机线断掉了)
2.空中飞行正常,第二电马达启动不了,电调设置卡不能进电调设置,返厂查明电调掉程序(此问题一般空中不会突然掉动力)
3.电机启动后突然中断动力输出,而且发出滴。。。滴。。。间隔1秒左右的报警,那是电调信号线短路了,电调自动保护。(本人 上周刚遇到这种情况,被电机外壳磨破,信号线短路。)
以上3种情况本人均遇到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补充,之前450L用亚拓原厂电调,启用定速模式,发生楼主一样的现象会空中突然中断动力,并且会短暂恢复。不用定速完全没有问题。无解,只能换V3 50A.

楼主:
换了铂金40A就没事了。本来是想用V3定速飞,没想碰到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