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焊

楼主(2017-12-07):
一脸懵

请教电机三根线怎么区分?颜色一样的,还有电机转向怎么调?

网友A:
顺便焊,分好组就行,转向可以通过调换电机线,也可以用软件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焊,分好组就行,转向可以通过调换电机线,也可以用软件改变

正负极也不用管吗?

网友B:
好歹中将了啊……

网友C:
发个邮箱,给你焊接教程

网友:
没有顺序,电机要是转反了就把其中的两根线调换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中将了啊……

哈哈,我以前一直玩直升机,刚进穿越机的门,欢迎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以前一直玩直升机,刚进穿越机的门,欢迎否?

别找借口,直升机一样

网友:
直升机也要调转马达线,只是有插头,你不怕重也可以用插头,现在都是用软件调转方向的啦gu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找借口,直升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邮箱,给你焊接教程

lightzheng@126.com,先谢了

网友:
想怎么焊接都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正负分的。最后
软件调正反转

网友E:
电调给电机的是三根线,三根线同样的,没有正负,随便接
接好后电调驱动看转向,反了的话,随便交换两根线,转向就变了。

网友F:
我一般用铬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给电机的是三根线,三根线同样的,没有正负,随便接
接好后电调驱动看转向,反了的话,随便交换两根线 ...

终于找到答案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铬铁焊

这么巧,我也用电烙铁坏人啊

网友:
简单一说就会的,随便焊,软件调也方便

网友:
随便焊。强迫症就压平了接电调上,一般会有2个电机方向不对。等飞控接好了BLHeli调参软件里把那2个电调反向就行了。

网友:
我就来顶贴,一个字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以前一直玩直升机,刚进穿越机的门,欢迎否?

无刷电机第一次随便接啊,如果转向不对,对换其中2更线即可,只要是无刷,玩电直也有这个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