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协议和PPM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12-07):
请问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通信协议和PPM等有什么区别,这些都叫通信协议吧?

网友:
都叫通信协议。你去百度pwm ppm sbus就知道

网友A:
    ppm是遥控器输出(输入给高频头的)的信号,类似的还有pcm等
    通讯协议是高频头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高频头调制,接收机解调。
    通俗的说,高频头将ppm信号转化成无线电波发送出去,接收机接收这个无线电,并将其翻译成pwm信号。接收机能接收各种电磁波,但会滤掉杂波并且只翻译与自己通讯协议相对应的电磁波。就像futaba控可以用本身的高频头,也可以换用frysky 或者飞梦的高频头,但是必须用对应品牌的接收机,因为同品牌接收机通讯协议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是遥控器输出(输入给高频头的)的信号,类似的还有pcm等
    通讯协议是高频头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 ...

十分感谢

网友:
遥控飞机和遥控器之间要传递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摇杆和舵机的实时对应关系。协议只不过是语言,众多协议都只为说明这样的一种关系。
模拟电子技术时代,用脉冲宽度来描述摇杆和舵机间的关系,发展出来了PPM 。
随着MPU的普及和数据纠错算法的发展,带有纠错算法的PCM发展出来。
以上都是基于用固定频道的无线传输方式,它容易出现频率冲突。随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扩频通信广泛普及。
整合了跳频和纠错功能的各种协议在2.4G 频段大放异彩。 各种协议的遥控系统也是种类繁多,选择遥控器也是件麻脑壳的事情!

网友:
PPM(CPPM)

全称是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因为PWM每路只能传输一路信号,在分别直接驱动不同设备的时候(比如固定翼,每路各自驱动不同的舵机和电调)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一些场合,我们并不需要直接驱动设备,而是需要先集中获取接收机的多个通道的值,再做其他用途时,比如将两个遥控器之间连接起来的教练模式,比如遥控器接电脑玩模拟器,当然还有我们玩多轴,要将接收机的信号传输给飞控时,每个通道一组物理连线的方式就显得非常的繁琐和没有必要。这时候PPM就是救星了。

航模使用的PWM信号,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在整个时间轴上所占的空间其实是很小的(假设高电平是信号),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空白的。PPM简单的将多个通道的数值一个接一个合并进一个通道,用2个高电平之间的宽度来表示一个通道的值。
因为每一帧信号的尾部必须加入一个足够长的空白(显著超过一个正常PWM信号的宽度)来分隔前后两个信号,每一帧能传输的信号通道最多只能到8个。这在大部分的场合已经足够了,比如刚才说的教练模式/模拟器/多轴等。且PPM是一个通行标准,绝大多数厂牌的遥控/接收都是支持的。

网友(2018-05-09):
通信信号,都是脉冲的形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