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寿命有多长?舵机的线头在上面频繁插拔是否会影 ...
接收机的寿命有多长?舵机的线头在上面频繁插拔是否会影响它的寿命?

楼主(2017-12-07):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的接收机的寿命有多长?
舵机
的线头在上面频繁插拔是否会影响它的寿命?

网友A:
你还是关心下炸坏和接错线烧坏,超电压吧,对了还有静电打坏,用坏第一次听说,一辈子你能插拔几次

网友B:
我就一个接受 经常插拔 有一次插反了吓坏了,没事正常使用

网友C:
反正我的用了几年也没见插坏过。

网友D:
很少用坏都是摔坏的

网友E:
你要把接收机上面的杜邦插头插了氧化最后接触不良,估计你得插十万次以上吧?公头几乎插不坏,母头可能插拔久了容易弹片失去弹性?接触不良

网友F:
建议5千公里或6个月为更换周期。

网友G:
接收机是插针可能坏吗?舵机上的母头有可能失去弹性而出现接触不良,用的时间长了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把插头从塑料套上抽出来,把弹片压紧就OK

网友H:
我是楼主的粉丝,技术帖顶起

网友H(2018-03-05):
各位前辈新年好,请点击楼主的头像,可以看到楼主发的所有帖子都是什么样的垃圾灌水内容,就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人品,它去年在咸鱼用幻影鹰狮台风这个帐号骗我的钱,还看我是学生好欺负,在论坛注册小号巴萨皇马爆粗口骂我是无赖,看过之后您就明白了,我回帖提示大家千万别和它交易,不要被它装疯卖傻的帖子所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建议5千公里或6个月为更换周期。
神回复

网友J:
寿命超长 不过我是电调插头松了 公头基本不会坏

网友K:
除了炸机以外还真没坏过接收机!

网友H:
各位前辈请看看,现在已经不是飞机和50元的事情了,楼主这家伙已经疯掉登录就发攻击骂人的帖子,就这素质真是无语,这家伙没有给我好评让系统默认,无非两个原因,第一从心里不尊重交易的买家,第二也是心里有鬼怕卖出去的坏机买家会给差评,所以故意拖到最后等系统默认,与这样的卖家遭遇真是长见识了,看到这家伙连续在论坛坑蒙拐骗恶意攻击才揭露出它的大号所以又被它盯上了,在咸鱼骂不够又来论坛继续咬,前一阵被关小号禁言,刚刚放出来又恶习难改依旧攻击骂人

网友H:
楼猪真是会狡辩,真相在此: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H:
揭露楼猪小号的帖子,有真相打狗脸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