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就残余的马达动力混搭配置

楼主(2017-12-08):
我现在准备用两个2212   2450kv     加两个40安船用水冷电调  两个34mm
半浸泡
3s7000毫安30c电池
110mm双吸舵

给3827来个混搭可以吗

楼主:
船壳3827。   还有抽水泵一个

网友A:
浆再小点。 航模上的电机,后出轴的很少,你要怎么固定,自己改吗? 你船是多长的,这么长水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再小点。 航模上的电机,后出轴的很少,你要怎么固定,自己改吗? 你船是多长的,这么长水舵

3827的全长是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27的全长是68

95舵就可以,电机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舵就可以,电机还是换了吧

随便玩玩可以,2212电机要固定好,不要指望速度

楼主:
昨晚河中一试小跑。逆流而上速度35。速度推满,瞬间马达座螺丝都飞了,轴芯和螺旋桨一边都完全丢失了,但是返回时,虽然只有一个轴但是没有明显的跑遍

网友:
速度不错,kv值高了容易坏东西。可以试试大疆悟2拆机马达。浆用50以上

网友(2018-01-24):
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