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k8

楼主(2017-12-08):
接好的k8通电后摇晃大点就会重启k8这样的情况对么

网友A:
或者电调的连接线

网友B:
是不是憋舵电流大bec供电不足重启。换bec看看

楼主:
12安的电调输出是5v没错的

网友C:
线组是不是接受不良

楼主:
刚刚把舵机都拆了,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