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电池请教

楼主(2017-12-08):
入魔以来一直玩电的,最近想玩油的,请教个小白问题,大家玩油机供电是多少v,多少毫安,因为ubec输出是5v,如果用4节5号
电池
是6v,如果是4节镍氢是4.8v,所以想确认下是不是标准都应该是5v,可以用2s电池接ubec降到5v,或者用降压模块降到5v,电池容量用多大?

网友A:
看你的接收机,舵机能支持多少,,天地飞的接收只能5v,futaba的可8.4v,,,好的舵机一般都支持8.4v,,具体看你用的

网友B:
最好用2S锂铁电池,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2S锂铁电池,直连
四楼 正解 6.6V 电压 通吃 !!
区别 航模 与 无人机 的 重要界限:
飞机上带有 发电机
,电力自给——
可以 无限续航(只要有燃油)
。

网友D:
当年玩40级甲醇机用的是2000mah的镍铬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2017年出的天地飞接收机都可以输入6-12V了,但一般舵机都是输入4.8-6.6V,所以电压太高,不烧接收机,也会烧舵机。2S磷酸铁锂电空载是6.6V左右,是可以的。

网友F:
铁锂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放电曲线太平稳,没电的突然无前兆,飞油机要掌握好换电池时间。
舵机电压高,速度快,但发热大,有危险,不一定是好事。5V较中庸,再低舵机动作缓慢。

网友G:
直接3s或者2s锂电接个bec给舵机供电 容量根据飞机而定

网友H:
偶是4节 1.2V 3000mah的镍氢电池,电池盒装的。电池盒外面涂了环氧树脂,加固了。
镍氢电池充满约1.4V,4节是5.6V。

网友I:
现在的科技推荐铁锂,放电倍率大,电压稳定,还可以满电保存。基本上接收机都能支持6.6v左右的,我以前天地飞也是直连没有问题

网友J:
用标准舵机的甲醇教练机接收机电池可以用6v1600镍氢电池组即可.用大扭力金属齿舵机的像真机和汽油机要用6v4500镍氢电池组

网友K:
问得好! 也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