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好飞迷你冲浪者(申精)

楼主(2017-12-08):
模吧沦陷了,今天在这首发
  2017快结束了,明年就要出去实习,趁最后的时光想做一款室内机,找了好多用3mm的板子切的,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型,无意间在论坛看到了模友“大喵”的手抛涵道机,6到爆,推重比超过1,板砖都能上天,诺原文链接(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我制作这小冲浪者是在前者的方法下改进的,刚好佩恩老师做了个1s4A单路单向有刷电调,说干就干,材料清单如下

先上个视频让大家过过瘾在看帖
?qq-pf-to=pcqq.group
视频原链接
?qq-pf-to=pcqq.group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7045840/
空机重量32g
先从尾舵开始,水平尾翼是用来控制升降的,先半切个舵面出来,想要切得才不吃力刀子得换新刀片
顺便也把副翼也给做了舵面,在加条碳片增加机翼的强度,不要用热熔胶枪黏,需要用UFO胶水黏,因为这胶水轻多了
尾部的升降舵位置挖了个舵面可以活动的空间
大概掂量了一下升降舵舵机的位置,用笔描一下一会方便挖洞
也是用新的笔刀淘洞
用小型转头延边切这样更方便切割出来
搞定,好紧,好**
因为没有更小的舵角,就直接用舵臂
弄钢丝Z头,两头都需要做
装上机一样用UFO胶水黏
舵角大小刚刚好
副翼也是这么干,就不啰嗦了
右下角有块泡沫这是干啥用的?嘻嘻
想做个电机座,8520电机有点大,打磨一下而且这样做有纹路增大与电机的摩擦力
电机底部也是一样用UFO胶水黏,在用扎带固定
泡沫是用来固定电机座与机身的,嘻嘻嘻
泡沫太丑,用电磨打磨光滑一点
漂亮了许多有木有
黏到飞机上,帅气十足
下一步,把机头仓也打磨一下掏空,原来2g的机仓减轻到了1g,能省1g就1g
华科尔6通道rx601接收机,带外壳螺丝总重5g
剩下主板3g,直接装在飞机副翼上,不会炸到它,所以会很安全
把电机与佩恩有刷电调焊接上,注意不能上电操作!!昨天就有模友带电焊接直接把设备烧了
佩恩的有刷电调是带接收机保护的,接收机供电那多了个5817二极管峰值0.5a,这样就能只允许电流正向流入接收机,有效的预防因为电机的自感而产生的反向电压烧坏接收机,期间遇到了个障碍,接收机接上了2个舵机电调就不输出5v电压了 接收机和舵机都没有启动,猜应该是舵机的电流比较大,二极管毁了
和佩恩老师的交流下,直接把二极管拆了直接短路,完事,通电测试终于动起来了,感觉8520空心杯力动力很猛。
100%油门推力达到了55~58g
50%油门推力有30g左右
设备都安装好了但是都比较靠后,重心很明显尾巴重了好多,只能靠电池放最最前面调节重心
大功告成,78g
不不不,还没有加机头盖呢,正确的起飞重量是79g,最大推重比0.692
大浪和小浪一起来个合照
1拖6充,30分钟灌饱
这里PS一下:用600mah(蓝色)电池飞头稍微重一点比较好飞,换了500mah(银色)电池头太过翘了,微调到最大还是很难飞,哈哈哈,爽飞去~~~

网友:
好详细呀!

网友A:
提一句,副翼舵机拉杆分太开了,恐怕很难正确动作。

建议用十字摇臂或者圆盘形的,中位的时候拉杆尽量和摇臂垂直。

网友:
推力太小了

网友B:
这个电调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8250直驱能达到55克厉害

网友C:
和楼主的同款,不过我这个是在室外可以飞得  谁便炸鸡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的同款,不过我这个是在室外可以飞得  谁便炸鸡都没问题

室内飞
风雨无阻

网友:
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有购买链接吗

【1S 电调 空心杯 小飞机 特价】http://m.qtilg.com/h.y31t9p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AiEL08agBPE¥后打开手淘[来自超级会员的分享]

网友D:
手抛改,螺旋桨版,严重支持!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加油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改,螺旋桨版,严重支持!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加油加油!

楼主:
安装个2g轮子,更完美了

网友E:
改的很赞,起落架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很赞,起落架有链接吗

起落架是别的飞机拆下来的

网友E:
那是什么型号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什么型号的飞机

淘宝找手抛机

网友F(2018-01-19):
你好,我做了一架双发手抛机用的也是4.3g舵机,但不知道该用几毫米粗铁丝作为拉杆。希望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做了一架双发手抛机用的也是4.3g舵机,但不知道该用几毫米粗铁丝作为拉杆。希望告知,谢谢!

0.6mm

网友G:
哪里买的太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买的太厉害了吧

电子配件吗?淘宝搜店铺佩恩创新

网友:
室内飞速度太快了,电机推力线在重心位置更好飞

网友:
哈哈,看的我心动了!

网友:
这个场地真棒啊,好像有个这样的房子练习f3p呀

网友H:
请问不要副翼,用垂尾转向,行不行呢?这样的话是不是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不要副翼,用垂尾转向,行不行呢?这样的话是不是简单点?

可以,但是这样重心非常靠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这样重心非常靠后了

那么,又要副翼又要垂尾,行不行呢?

哈哈,要不,您干脆帮我做一个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又要副翼又要垂尾,行不行呢?

哈哈,要不,您干脆帮我做一个好不好?

额,没有

网友H:
你把你这部寄来就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你这部寄来就得咯

已经拆了做其他机

网友H:
哈哈。我准备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准备自己折腾!

去吧

网友(2018-02-21):
不错,几年前也看过改小飞机的,思路都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提一句,副翼舵机拉杆分太开了,恐怕很难正确动作。

建议用十字摇臂或者圆盘形的,中位的时候拉杆尽量和 ...

分析的有道理,另外有啥好玩的新飞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析的有道理,另外有啥好玩的新飞机没有

迷你B25和DC3,还在好事多磨的“磨”

网友(2018-03-29):
改得不错。mark一下

网友(2018-09-22):
   48手抛机  参考参考

网友:
   再次  参考

网友J:
我配置了1s 5a 小电调,和你的基本一样,接收机是富斯4通道 的,装好后测试推油门,舵机基本正常,但一会儿后,油门就没反应,舵机正常,拆开电源后,过一会儿又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配置了1s 5a 小电调,和你的基本一样,接收机是富斯4通道 的,装好后测试推油门,舵机基本正常,但一会儿 ...

我用88接收机时遇到过,一般长时间推大油门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判断很可能是电调过流/过热保护了~ 也有模友说是电池放电跟不上了。期待您替换电池/电机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配置了1s 5a 小电调,和你的基本一样,接收机是富斯4通道 的,装好后测试推油门,舵机基本正常,但一会儿 ...

电调可能过载了,什么电调

网友(2019-06-06):
500毫安飞多久呀

网友(2019-10-28):
赞一个,很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