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FPV双摄像头遥控切换方案.

楼主(2017-12-08):
https://tieba.baidu.com/p/5470470288

如果有扫齿的舵机, 共计成本1毛钱,就可以DIY一个FPV双摄像头自由通道控制切换设备.

原理如下, 利用扫齿的舵机,坏舵机, 拆解后, 将电位器置于中位,将电机的两根引线引出来, 连接5V单刀双掷继电器一枚,连接方法,按照我图中的方法, 即可实现在两个摄像头之间自由切换.

舵机具体拆解方法: 拆开后,先不要拆电机,通电,电机会一直转动, 调整电位器,一直调到电机停止,然后热熔胶将电位器固定,防止电位器移动. 然后将电机拆掉,两根线接5V继电器即可,

继电器需要单刀双掷, 默认单边闭合继电器.

网友:
没有图啊教材啊大神

网友:
有图有视频更好

网友A:
把那电位器换2个等效电阻行不行

网友:
这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电位器换2个等效电阻行不行

可以了, 测一下总阻值,用两个等值电阻代替更好.  如果没有电阻,直接把电位器调到中间位置,然后热熔胶固定,这样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测一下总阻值,用两个等值电阻代替更好.  如果没有电阻,直接把电位器调到中间位置,然后热熔胶固定 ...

用电阻比较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