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异形T860(更新进度)

楼主(2017-12-08):
感觉自组机越来越冷清了,本着发扬爱折腾的无上精神,学了两天CAD,着手搞一架860轴距的异形四轴,
正好手里有几个5215电机,就按照这个尺寸来自己定制吧,
电池仓专门放格式16000,云台架子就是这个像鸡翅膀一样的东西,
云台是快拆式的,滑动扣卡云台板,MINI3D云台,加狗3+,
再用分度销锁定,25mm机臂,配伞折件,
脚架还在构思中,想整成4只电动脚架,那就需要重新设计脚架结构了,
CNC加工太MT贵了,穷人一个,舍不得人民币
有哪位朋友有好一点的建议,不妨指点指点~

网友A:
专业数模设计,让你二维变三维

网友B:
放电池的地方 不能掏空太多 强度不行。电池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数模设计,让你二维变三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池的地方 不能掏空太多 强度不行。电池很重的

强度没问题的,2.0的板子。

网友C:
你这是伞折吗,感觉这种异形伞折不好看,后折比较好,skyhero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伞折吗,感觉这种异形伞折不好看,后折比较好,skyhero那样

之前考虑过横折件,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就将就旧机子上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考虑过横折件,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就将就旧机子上的了。

我找到一种一根长螺丝的管夹,一个机臂配两个管夹, 可以用来横折, 一个不动,一个转动
这比用伞折件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种一根长螺丝的管夹,一个机臂配两个管夹, 可以用来横折, 一个不动,一个转动
这比用伞折件轻 ...

有么,发来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种一根长螺丝的管夹,一个机臂配两个管夹, 可以用来横折, 一个不动,一个转动
这比用伞折件轻 ...

没想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你这个 要考虑下减重  建议不折叠机架因为这种异形架本身就震动已经很大了 在折叠没办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 要考虑下减重  建议不折叠机架因为这种异形架本身就震动已经很大了 在折叠没办法用了

多谢提醒,但是这机架震动一点都不大。

网友:
自己切割吗,用什么机器切?

网友E(2018-02-25):
一套下来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套下来成本是多少?

不包含脚架,一套大概750左右

网友(2018-04-18):
DIY的人最可爱了...0.0...

网友:
之前我用C扣做了一个415的回型机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8-10-14):
这种折叠有虚位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