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KONG 90GT连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7-12-08):
返厂回来后就一直没有连上过遥控器,端口设置等设置如下,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的RD201W WBUS接收机,也试过futuba的sbus接收机,都是接收机和遥控器能对码上,但在BF接收机界面没有任何反应。已经试过接收机所有选项了,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
RX3也不行?

楼主:
嗯 也不行

网友:
我用的是天地飞7,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F3飞控,具体什么型号还真不清楚。

网友A:
你仔细检查先下接收机和飞控的线有没有接错。
我之前就犯了这个低级错误,还纳闷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检查先下接收机和飞控的线有没有接错。
我之前就犯了这个低级错误,还纳闷了半天。

兄弟,你一句话点醒了我。我刚检查出来是,是那个排针处有最边上的一根针,也就是控制sbus的信号那根被顶歪了,用绣花针把它拨正后完美解决。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一句话点醒了我。我刚检查出来是,是那个排针处有最边上的一根针,也就是控制sbus的信号那根被顶 ...

还真让我蒙对了?哈哈哈,我之前就是把接收机的ppm的信号线怼到飞控的sbus上了,然后瞎捣鼓了半天没反应,仔细一看线插错了。

网友B(2018-02-16):
入手一台90GT小机机PNP版,无接收,自己有一个乐迪R6dsm接收机,准备使用sbus模式连接,请问90GT飞控上哪个是sb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手一台90GT小机机PNP版,无接收,自己有一个乐迪R6dsm接收机,准备使用sbus模式连接,请问90GT飞控上哪个 ...

靠摄像头那边的四针的是接收的口子,白色线是sbus信号线。

网友:
是不是没接动力电,只用USB供电?

网友(2018-05-16):
问题 解决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