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12-09):
飞机刚装好,用的2212 1400kv电机,9060桨,电池暂时选择的是格式的3s850mah,飞机目前全重包括电池一共425g,大概飞行时间有多少,自己算的总感觉不准确,考虑是否需要换大点电池

网友:
电池用3s1000

网友A:
完全配错了配置,f3p的定义是起飞重量不超过300g。电机电调电池都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配错了配置,f3p的定义是起飞重量不超过300g。电机电调电池都配大了

这个翼展不一样,官方给的起飞重量就是410g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翼展不一样,官方给的起飞重量就是410g左右

网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址看看......

【月亮军团出品室外epp 3D特技花式固定翼飞机  10mmEpp材质 空机】http://m.qtilg.com/h.yYlG0y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PeWc0RDnyAM¥后打开手淘

网友:
桨配的有些大,建议9047慢速,如果是kv1100,可以配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