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副桨是不是差距有点大啊

楼主(2017-12-09):
插0.4g。送的配种贴 都加上都压不过来啊

网友:
可接受范围

网友:
上机试试,没问题的话不用理

网友A:
0.1精度差了点,桨放称上位置不同都会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精度差了点,桨放称上位置不同都会差距很大

33.5g和33.9g

网友:
配重到0.1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发亚拓区,这就是宇宙第一公司做的桨

网友B:
一般是看配重打孔的,重量不一致基本不影响

网友:
我的桨都是配到只差0.0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看配重打孔的,重量不一致基本不影响

不是应该动静都要平衡吗 重量差这么多 送的标贴都贴到最边缘都压不过来啊

网友C:
做动、静平衡 用电子称量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动、静平衡 用电子称量没意义。

那你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做静平衡就行,没必要保证两片桨的重量一样

网友:
那个是静平衡,动态平衡更关键。

网友:
a桨已经配对 不需要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做的啊

用桨平衡器做的,亚拓桨的动平衡很好重心都在一个点上,做个静平衡就行。

网友D:
桨的钱不要省,用好点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的钱不要省,用好点的桨

亚拓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桨平衡器做的,亚拓桨的动平衡很好重心都在一个点上,做个静平衡就行。

我的亚拓重心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