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机拿不定主意

楼主(2017-12-09):
准备绕一个1S的无刷电机,2种方案大家认为哪种好?1,用0.2的线3股并绕,每极4圈,星形接法。
2,用0.25线单股,每极8圈,三角接法。
个人感觉可能差别不大。

网友A:
能单股竟量用单股。不多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单股竟量用单股。不多解释

好,手绕用单股好处理。

网友B(2018-10-07):
4圈?飞机会散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圈?飞机会散架的

调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圈?飞机会散架的

星形接法不会的

网友:
主要根据你的用途而定,如果做主电机用多股并绕尽可能绕的足够满一些三角接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形接法不会的

比三角简单啊,三个头或者尾焊接一起,另外的一边引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