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天线与可控距离

楼主(2017-12-09):
今天飞飞翼,飞着飞机一会向左偏,一会向右偏,感觉怪怪的,一开始以为有风的影响,但是总觉得怪怪的,有时候感觉转弯就要转不过来了。但仔细一想会不会是失控了!因为几次怪怪的感觉都是飞得比较远的时候大概200米左右,后来飞近的果然是遥控距离在作怪,大概100米范围之内转弯如丝般顺滑。飞完一电草草收工,怕提控回家。
    回家仔细看了发现接收机天线外层金属网与焊锡接触的地方全部断开了。请问大家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摇控距离缩短?以前好像看过一贴与天线有关的贴子,现在找不到了,只好发贴求助了

网友A:
那可不是嘛!

这种天线需要一个浮地,没有地中心频率会跑掉的。

地线一定要焊好!

网友B:
这个肯定对距离有影响,不过对你说的现象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不好说,你焊好了再试试,如果失控的话,不仅舵面不可操纵,而且动力也会丧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对距离有影响,不过对你说的现象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不好说,你焊好了再试试,如果失控的话,不仅 ...

昨天是间歇性,今天焊好天线再去试,也是200米左右失控,油门也间断,而且是摔鸡收尾,捡机后再试,基本上是超过200米左右必失控。看来不是单纯天线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请问你是否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是嘛!

这种天线需要一个浮地,没有地中心频率会跑掉的。

原来这样啊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看,如果距离差不多,就看看周围的环境,地面拉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