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09):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买了个t8fg,但是我发现,固定翼接收跟多轴接收同时打开,这时候如果打开遥控器,发现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我的T8FG 也是这样的,我用兼容的接收机。用原厂接收机也许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8FG 也是这样的,我用兼容的接收机。用原厂接收机也许不会这样。

我试了原厂也是这样的,我问了卖家,卖家讲futaba全系列都这样的,这样容易误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原厂也是这样的,我问了卖家,卖家讲futaba全系列都这样的,这样容易误操作

这样的话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没有ID设定,这样是正常的,自己操点心落地给飞机断电就是了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不满意可以换成其他品牌

网友B:
貌似所有遥控器都这样吧  你又没办法同时飞两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所有遥控器都这样吧  你又没办法同时飞两架飞机

Spektrum有Model Match,每个模型一次只能对应一个接收机。

网友C:
jr一个模型只接纳一个接收机,拷贝之后也不行,我认为这是扶她爹的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r一个模型只接纳一个接收机,拷贝之后也不行,我认为这是扶她爹的bug

JR的高端型号XG11以上才会有的功能,我手头的XG14也没有,就是模型编号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误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端型号XG11以上才会有的功能,我手头的XG14也没有

我觉得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不应该是一种功能,我实在想不起来一个模型对应多个接收机是用在什么方面,才疏学浅

网友:
多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功能也挺好,可以搞个冗余设计

网友:
这才是优点。看看JR 对频还要卫星,看看华科尔 怎么鬼东西还要绑定ID

网友E:
哦对了,你是一个模型飞所有飞机吗?  新建立一个模型对频了一个接收那个接收就不会再对你上一个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对了,你是一个模型飞所有飞机吗?  新建立一个模型对频了一个接收那个接收就不会再对你上一个模型了。

你用的是t8fg吗?

网友:
T8 14 18 都有

网友(2018-01-20):
⊙⊙!,14通。你可以放2个接受才能变成14通。要不然14通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