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r接收机的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7-12-10):
想用x8r接收机的16通模式,选择D16,1-16的模式,短接了1.2和3.4然后对上了频,测试了9-16通道可以用,但是把sbus接上pixhacK打开地面站没有遥控器信号,并且好像飞控不提供电源给接收机,这是为啥??急求模友解惑!!

网友A:
为什么短接1.2和3.4然后对频呢?  一般按住小按钮对频的吧!~  让后 sbus接口直接输出sbus信号?会不会是x8r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短接1.2和3.4然后对频呢?  一般按住小按钮对频的吧!~  让后 sbus接口直接输出sbus信号?会不会是x8 ...

已经搞定了,是飞控插错了,不是sbus口是rc in 口

网友:
遥控器也要设置成 MODE : Master/SBUS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