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导 dan发射井

楼主(2017-12-10):
想做一艘052D导dan驱逐舰,想发射导dan。052D不像其它舰船有的是发射架,它的是发射井,一直就在纠结发射井盖的开关问题,本人量过我要制作的发射井长11.8厘米宽是7.3厘米高9厘米,他的是32单元的发射井,如果按他的来就装不下发射的弹药了,所以我想四个发射井并做一个发射井,设计思路有了可是关于发射井盖的问题又出来了,这么才能实现开关,请各位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舵机啊 分成两半整体打开 你要跟图二一样基本上就无解了

网友B:
用舵机 大家的垂发系统都不是根据真船导 dan数量控制的 都是根据大小控制的

网友:
你这样搞,让美国海军情何以堪?

网友C:
楼主的仿真船做出来了一定很精彩,到时候要上图分享哦

网友:
模型和真货还是有别的。如果每个井盖都要开合那就困难了。

网友:
做个纸壳 一次性的 不然那么多舵机得占多少通道啊

网友D:
可以参考百叶窗的原理,用舵机控制连杆推拉实现舱盖的开合,仅供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百叶窗的原理,用舵机控制连杆推拉实现舱盖的开合,仅供启发。

我想的也是这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仿真船做出来了一定很精彩,到时候要上图分享哦

我先做个发射井的模型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啊 分成两半整体打开 你要跟图二一样基本上就无解了

你这个我早就想过了。

网友E:
第一,你的尺寸装弹32枚足够大了,我的长9宽5.8.高7.实际都能装32发。
第二,火控通道也不是问题。一变七的点火开关一个,再加天飞6的螺距开关控制4路。这样就等于4*7=28个单发。
第三,我新船现在也在准备中,年前准备出垂发。虽然可以装32发。但我实际只用14发。采用外侧两条开盖,中间装传动机构。14*2等于1.25米的船带28发弹足够了。
第四,舵机直开的方案我不建议,应为去年用过。开盖久了结果就是烧舵机。建议采用有到位保护的舵机或者固定翼电动起落架。传动机构采用齿轮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舵机 大家的垂发系统都不是根据真船导 dan数量控制的 都是根据大小控制的

所以我才4个发射井并做一个,它的32个单元刚好分8个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你的尺寸装弹32枚足够大了,我的长9宽5.8.高7.实际都能装32发。
第二,火控通道也不是问题。一变七 ...

这位老司机说的很在理,用齿轮带动我这个脑袋估计脑细胞全部烧掉也搞不出来,可否借鉴一下老司机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司机说的很在理,用齿轮带动我这个脑袋估计脑细胞全部烧掉也搞不出来,可否借鉴一下老司机的呢{:1_ ...

你要单个打开我还没那个耐心搞,我现在准备的是4*8=32原型中,边上两条8可以打开关上而已。你要做单个打开的我等着向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单个打开我还没那个耐心搞,我现在准备的是4*8=32原型中,边上两条8可以打开关上而已。你要做单个打 ...

我也没想单个打开,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想单个打开,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

没必要想那么复杂,第一,按照100的比例,垂发口大小也就5×6厘米,按照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冲天炮(穿天猴),制作8毫米口径的发射管,你最多能布置4发到6发。

第二,点火装置,资金充裕你就使用3003步进遥控开关,结合电子火柴头,遥控依次可以点7发。资金不多,想节约,就买电子打火机点火头,就是U盘打火机里面的点火丝,陶瓷底座加点火丝3.7V点燃,可以反复点燃上千次,制作一个用舵机控制的继电器开关触发装置,依次点燃。这个案例,有个叫乌鸦的哇,054护卫舰,你可以去看下。

网友:
关于,打开垂发盖,5×6厘米的垂发盖,一般就做成对半打开,在水里远了,看不清楚。2个舵机枝干收放,就可以 了。

楼主:
有具体一点的图么

网友F:
做成32单元分别开盖也不是不可以,直接用电磁铁加弹簧,进行开关盖动作,用单片机控制开关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成32单元分别开盖也不是不可以,直接用电磁铁加弹簧,进行开关盖动作,用单片机控制开关盖控制。

能不能给个设计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