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30涵道T-45首飞

楼主(2017-12-10):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群汐30涵道,3S版的,电调没选好,买的15A不带BEC,害的我又增加一个BEC,徒增重量,对于小机来说一克重量都要斤斤计较

大致布局,由于是35涵道机,涵道直径装机还偏小2MM,接收用的是山寨天地飞4通道

原机是不带方向舵的,改了个上去,同时涵道到垫厚能方便安装

舵机都是2.3克,升降用了一个4.3克

涵道反扭大,做个导流装置抵消掉一大部分反扭力

总体来说,这种小机飞起来还是有难度的,由于是微型机,雷诺数导致这种机飞起来不能慢,还有舵量需要大
整个飞行主要依赖动力飞,降落速度还不能慢,否则很容易舵面失效,另外就是大风天最好不要飞,今天试飞有6-8级大风,降落整个被风吹倒一边,很难修正,今天真个飞行都是抗风飞行的

网友A:
棒,这一套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迫降成功

网友:
这个飞机太小  对不起俺的这对 贼秘花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这一套大概多少钱

我这是自配的,大概200元以内PNP

网友B:
淘宝哪家店 请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哪家店 请告诉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d809c77qivXyn&id=523264790309&_u=ajtglnm25b3
天捷力,目前只有白板,还找不到PNP的,电装需要自己配,群汐 30涵道 KV7000, 12A电调,3个2克舵机,3S 500MAH电池即可

网友:
6-8级大风。。。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能看清楚,佩服楼主的眼神与技术。

网友:
这飞机我买过 用的原配涵道 动力勉强离地 不折腾了 50涵道比这个好玩多了

网友C:
目前30涵道就只有群汐吗?做工怎样?没有其他厂做30涵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30涵道就只有群汐吗?做工怎样?没有其他厂做30涵道吗?

我用的就是群汐30,数据不虚,做工可以,就是动平衡没做,我那是做过的效果,没做之前噪音还会更大些;至于其他30涵道没买过也不清楚

网友:
有个问题哦 既然30直径不够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有一个AOE的30涵道 也想找个机身

网友:
这么小 没平衡仪陀螺仪什么的能好飞么

网友(2021-05-12):
还有得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