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调参问题

楼主(2017-12-10):
亚拓150x悬停状态锁尾不稳,慢慢顺时针转,下图的参数应该调哪个。调大还是调小?还有这几个参数区别在那里。

网友A:
調整反扭力補償
順時針是尾巴強所以要調小
此外精準度延遲跟反應
應該對應的是pid三項
通通調到五十
以後調整最上的總感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反扭力補償
順時針是尾巴強所以要調小
此外精準度延遲跟反應

好的,谢谢,不过尾舵反应出厂默认值是0,这个我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