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使用3dr数传连接!

楼主(2017-12-10):
第一步:准备刷好的inav固件的飞控, 3dr数传。
第二部:3dr数传的 gnd 5v rx tx 接飞控对应的urat端口。

第三部:地面站设置对应的urat端口的波特率,(57600)就ok了!

最后用数传连接地面站的时候注意设置波特率!

网友:
可以远程调参了啊,在接下去可以飞航线

网友:
cc3d可以刷吗

网友:
我的CC3D连计算机上,有端口显示,可inav地面站总是提示打开端口错误, 各波特率都试过,计算机也重启过,都不行
但CC3D的地面站OpenPilot GCS可以打开并连上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讚喔~  找時間來試試!!!

网友A:
下载INAV手机地面站,用蓝牙连接飞控,也可以飞航线,不需要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INAV手机地面站,用蓝牙连接飞控,也可以飞航线,不需要数传

蓝牙 wifi数传 3dr数传 都可以!  连数传不只是飞航线!~  飞控装飞机肚子里后期调试麻烦~ 有了数传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 wifi数传 3dr数传 都可以!  连数传不只是飞航线!~  飞控装飞机肚子里后期调试麻烦~ 有了数传方便多 ...

那是的,蓝牙也不能一直连接飞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INAV手机地面站,用蓝牙连接飞控,也可以飞航线,不需要数传

国哥,我照你说的买了HM-10蓝牙回来,但是具体怎么接线不懂忘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的,蓝牙也不能一直连接飞出去的

国哥,我照你说的买了HM-10蓝牙回来,但是具体怎么接线不懂忘指教一下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A:
下载INAV手机地面站,用蓝牙连接飞控,也可以飞航线,不需要数传

有安装包分享一个吗

网友:
请教刷INAV飞控,能加空速管用吗?

网友(2018-05-26):
同问。能装模拟空速计吗

网友(2018-07-10):
引用 网友A:
下载INAV手机地面站,用蓝牙连接飞控,也可以飞航线,不需要数传

你用什么地面站?

网友:
听说手机版软件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