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xk k120新改良佗機版本...

楼主(2017-12-10):
有朋友試了嗎?  真的改進了嗎?

网友:
只是听说过,从未见到过

网友:
换个代工厂做的 设计并为改进

网友A:
es9251。18一个。啥替代都是然并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9251。18一个。啥替代都是然并卵

这个有人用了有问题我没试过不知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人用了有问题我没试过不知怎么样

用这个会抽搐,得要加降压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会抽搐,得要加降压稳压模块

那麻烦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人用了有问题我没试过不知怎么样

我一直在用。直接插上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用。直接插上去就OK

银燕比原厂舵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用。直接插上去就OK

能上个图片看看么银燕的舵机比原厂的大怎么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上个图片看看么银燕的舵机比原厂的大怎么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上个图片看看么银燕的舵机比原厂的大怎么装上的

直接装。 换个稍微长一点点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