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直升机排振问题

楼主(2017-12-10):
最近组装了一架500DFC,首飞右倾炸机,原因是震动大可能振傻了。想问一下各位,500的用K8测量震动值在多少正常,看论坛没有500相关的。
我的电机是亚拓500mx1600kv,电机不装大齿全油门是170,带尾桨 不带大桨750。求各位解答。

网友:
怀疑是气温低K8冻傻了。而且冬天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基本是修正错误...

网友:
震傻陀螺仪真渣

网友:
同意陀螺仪修正反了+1

楼主:
不是冬天飞的,以前飞有副翼的500,求大家的震动值。

网友:
一般都是不大小桨50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冬天飞的,以前飞有副翼的500,求大家的震动值。

我的机子都是尽量控制在1000以内,450大点有800左右,520基本就400左右,有人说2000内是没问题的,2个k8还没出现过震翻的现象

网友:
换控换接收 k8没冷起吧

网友:
我的500以前震动大的3000以上都测不到了,K8经常抽风,早就习惯了不抽还觉得不正常了

网友:
用垃圾K8震傻一次修几百,相对买其他正版陀螺对比维修费用还是省了一点钱,k8还是很划算。

网友:
我两个k8,250上的出现过高空时点头,520和LZ的一样,首炸成功,从此产生心里阴影,远离之。

网友:
估计是修正弄反了吧,震动只是偶尔抽风而已

网友:
K8一直妥妥的,震动都2000来外照样锁尾杠杠滴……不过天冷的时候陀螺仪偶尔不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