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2.4GA和6EX-PCM遥控器的区别

楼主(2017-12-10):
FUTABA 6EX2.4GA和6EX-PCM,这两款哪个好,有什么区别,大家帮忙说一下

网友A:
2.4g原本指的是一个通信的频率波段,以前大家用的都是频率固定的fm遥控器,经常有频率相同导致互相控制的情况出现,后来发展出了一种2.4g波段可以跳频的高频头,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而pcm属于一种通信协议,就是传输的数据格式,在数据传输上抗干扰比较好,同频应该还是不行,两者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现在卖的基本都是2.4g的了,当然是主流趋势,不过大家都用2.4g,你用pcm的肯定也不会有人干扰你了

网友A:
6ex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十几年前的东西,建议看看别的型号

网友B:
很早以前的了,建议看看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