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两种沟道mos的中特威电调

楼主(2017-12-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这种使用两种沟道mos的电调,这样搭配mos有什么有益之处吗?求大神解答
这个电调一共用了12个mos,六个4420和六个4407,电路接法和大部分电调都不一样

网友:
n+p的方案,比较老的电调了

网友A:
优点是驱动方便,缺点是电流做不大,p-mos的原因,大电流的p-mos不好找,而且价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驱动方便,缺点是电流做不大,p-mos的原因,大电流的p-mos不好找,而且价格高

  四楼 正解 。。

网友:
技术问题,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驱动方便,缺点是电流做不大,p-mos的原因,大电流的p-mos不好找,而且价格高

谢谢解答因为这个迫使涨了不少知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903

这种电调我在淘宝上都没有搜到,是挺长时间以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调我在淘宝上都没有搜到,是挺长时间以前的吧

08年的了。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