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有副翼450飞起来了,不过秒炸,请教起飞时推油门动作

楼主(2017-12-11):
以前一直慢慢的推油门,大桨呼呼转就是不离地,都快推到头时机身一偏咔嚓大桨扫地,结束;后来我先慢推点油门至大桨平稳转动,然后快推一下,机子嗖一下窜起两米高,然后掉头栽倒草坪上,全过程不到1秒,桨夹横轴貌似折断?       请教,关于起飞怎样加油门的问题好像都没人说,只见过以前有大神说要慢慢加油平稳起飞,但是我菜鸟慢慢加油机子根本就不离地,所以这是里面是有技巧的吗?

网友A:
没技巧,就是慢慢给油,是不是你调机问题,一般给到60就差不多可以飞了

网友:
模拟器练习!

网友B:
你确定你用混控了吗

网友C:
楼主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配合不好  还有机械没调好

网友D:
首先,确定模拟器上可以飞,排除技术原因,然后调试没问题,再就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对。我刚学时用50油门起飞。

网友E:
慢慢来,楼主要学的还很多

网友:
桨没没有螺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技巧,就是慢慢给油,是不是你调机问题,一般给到60就差不多可以飞了

那样啊,可能机子没调好。

楼主:
可能是调机问题,模拟器不存在飞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用混控了吗

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配合不好  还有机械没调好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模拟器上可以飞,排除技术原因,然后调试没问题,再就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对。我刚学时用50油门 ...

指教很详细谢

网友F:
有副翼的起飞时要看jj的姿态适当补右舵,现在无副翼的由于有三轴陀螺仪,在调好机的情况下理论上推油就能起飞!

网友G: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很有用的,可以百度文库下载

网友:
有副翼起飞会偏,起飞时是需要修正的,有副翼机都这样

网友H:
非常怀疑BEC有问题,供电不足导致舵机拉力不足。

不管是慢慢推油门还是一把推起来,都能正常起飞。

网友I:
快来看啊,楼主开始跳坑了

网友J:
打开舵机监视器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调机问题,模拟器不存在飞不起来的问题

模拟器的话,你能把这一机飞好才算过关。

网友K:
实话说吧,楼主的设备太差了,能飞起来就是见鬼了。早就说了这种塑料舵机我的固定翼都不装这么差的,楼主还装直升机上。直升机对设备要求很高的,楼主收的机身就是废柴,设备也买最便宜的,以后就会明白是一堆垃圾,不过说了估计楼主也不会在意,估计永远也不会明白。
我第一架450,收的虽然也是二手货,但不是渣渣二手货。电子设备都是杠杠的好东西。电调好淫铂金,舵机都是400元一个的金属舵机。原主人就炸过30多次,硬生生把亚拓炸成了飞越,依旧好飞。我手里也炸了10多次,再出给徒弟又给他炸了10多次……

技术也不知道怎么样?模拟器里四面悬停会不会?

网友K:
不是我说风凉话,楼主辉盛9克舵机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话说吧,楼主的设备太差了,能飞起来就是见鬼了。早就说了这种塑料舵机我的固定翼都不装这么差的,楼主还 ...

+1

Esky Belt CP我还经常在飞,但电装全部换掉了。
BEC用3A(5A)的,副翼拆掉,装K8,舵机08MD*3+215锁尾,电调用BLHeli开定速,也就只能飞飞航线,小翻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副翼的起飞时要看jj的姿态适当补右舵,现在无副翼的由于有三轴陀螺仪,在调好机的情况下理论上推油就能起 ...

没反应过来就掉下来了

网友:
我试过模拟器有副翼,感觉跟没副翼差不多啊,而且手感似乎悬停更稳,目测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说风凉话,楼主辉盛9克舵机换了没有?

没换,不过我收了一个二手飞越450pro,还没装,买了银燕08d和go9257计划用450pro上,有副翼这个就这样了,连配件都没有,等我以后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楼主要学的还很多

恩没错,就是慢慢来,有问题就请教下

楼主:
有桨距,不过调的不太好,懒得调了,esky老机做工不太好,球头都是铝的,稍不注意就断里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开舵机监视器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听起来很专业,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副翼的起飞时要看jj的姿态适当补右舵,现在无副翼的由于有三轴陀螺仪,在调好机的情况下理论上推油就能起 ...

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很有用的,可以百度文库下载

看见过,试着调了,配件质量堪忧,就没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怀疑BEC有问题,供电不足导致舵机拉力不足。

高手,舵机有可能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快来看啊,楼主开始跳坑了

所以幸灾乐祸了吗哈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换,不过我收了一个二手飞越450pro,还没装,买了银燕08d和go9257计划用450pro上,有副翼这个 ...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垃圾设备堆在一起会由量变产生质变,然后达到一个升华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话说吧,楼主的设备太差了,能飞起来就是见鬼了。早就说了这种塑料舵机我的固定翼都不装这么差的,楼主还 ...

嗯机身是有点废,零件不通用还质量堪忧,调机时十字盘那个一体化的球头螺栓,是铝的,还没咋么用力,螺丝就断十字盘里了,用手钻一点一点钻开,再换了个飞越450的分体球头,螺丝硬拧上的。。。。其他的塑料球头扣也有拧开裂的呵呵。。。。模拟器慢慢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垃圾设备堆在一起会由量变产生质变,然后达到一个升华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 ...

不过我年龄较大,也不是器材党,不会投很多钱在里面,航模有很多选择不必一定烧这个,手抛飞机也挺好,就是接触下开阔眼界,玩不成就不玩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年龄较大,也不是器材党,不会投很多钱在里面,航模有很多选择不必一定烧这个,手抛飞机也挺好,就 ...

不是器材党的问题,是你的玩意儿根本就无法胜任325mm级别大桨电直的斜盘功能。只是想入门的玩一玩,可以买恒吉,银燕的金属齿模拟舵机都比这个塑料齿的辉胜舵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年龄较大,也不是器材党,不会投很多钱在里面,航模有很多选择不必一定烧这个,手抛飞机也挺好,就 ...

还有,我解释下,这个飞机万一不小心飞到别人或者你自己头上去了,说不好可是要死人的。这就是垃圾设备堆在一起由量变到质变的“升华”过程,是人升华了。不要理解错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实话说吧,楼主的设备太差了,能飞起来就是见鬼了。早就说了这种塑料舵机我的固定翼都不装这么差的,楼主还 ...

亚托什么机子这么抗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不过我收了一个二手飞越450pro,还没装,买了银燕08d和go9257计划用450pro上,有副翼这个 ...

你应该买银燕09MD

网友:
你用的啥控  配置文件对么  估计错了  你的 不是CCpm?     还是试着固定螺距  ,然后先找适合的起飞油门  然后固定油门  再调试螺距

再者 你炸了这么多次 肯定震动大 零件歪了 需要换

网友:
一般不知道怎么推油的人,都是不会飞的,首先考虑技术炸,如果是第一次装机调机,也可以考虑机械和设置问题炸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实话说吧,楼主的设备太差了,能飞起来就是见鬼了。早就说了这种塑料舵机我的固定翼都不装这么差的,楼主还 ...

别给他说了,之前大家说了很多大实话,希望他改正;可他一句都不听,现在好了,炸机非常正常呀;他要学习的东西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不过我收了一个二手飞越450pro,还没装,买了银燕08d和go9257计划用450pro上,有副翼这个 ...

还是差劲的舵机,直升机基本要求都达不到,不是器材党的问题,而是你的东西太垃圾了。你买的银燕这型号还是不行,想省钱还是浪费了,买了一堆垃圾。最起码的钱都舍不得花,那祝你继续炸吧,能飞好就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别给他说了,之前大家说了很多大实话,希望他改正;可他一句都不听,现在好了,炸机非常正常呀;他要学习 ...

呵呵,确实是固执还自以为是的人。那就继续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桨距,不过调的不太好,懒得调了,esky老机做工不太好,球头都是铝的,稍不注意就断里边了

呵呵,一堆垃圾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亚托什么机子这么抗炸?

亚拓的450啊,炸成飞越了嘛。除了侧板十字盘尾桨总成几乎换了个遍!!

网友:
欧耶哥说的对,新手别碰垃圾设备,哪里出不出问题都不是你一眼能看出来的,走多少弯路啊。

网友:
都是炸出来的,我第一次直接挂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亚拓的450啊,炸成飞越了嘛。除了侧板十字盘尾桨总成几乎换了个遍!!

是亚托450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模拟器的话,你能把这一机飞好才算过关。

动力弱  飞机贼  自旋(超级)快
飞完这个再飞X7   稳得一B

网友I: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没有配合好。还有,你那个遥控器是不是 Esky 的原厂控?是否带液晶屏? Esky 有些型号的遥控器连液晶屏都没有的,什么参数都看不到。新手用这些遥控器只会炸机炸到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