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问题求解

楼主(2017-12-11):
上电后主控板灯不亮,对遥控器无反应,电机有滴滴声。用万用电表量了一下,电调到主控板的3pin插线电压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控板坏掉了?

网友A:
八成是,好好看看主板有没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B:
应该是,我玩110快三个月了,机子一直有问题,比如说自稳失灵,开手动就没事,还有遥控连接不了模拟器,而且我觉得主板有问题,飞机一倒飞,油门一全速,机尾一直左右摇摆。总体来说,机子飞行时间还是蛮长的六电可以飞一个多小时,但是炸鸡后维修也麻烦,觉得不适合新手上路。我觉得应该是电路板坏了,换一个吧某宝125

网友:
估计是主板坏了,补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好好看看主板有没有断路的地方

还真找不到有什么断路的地方,看来只能某宝1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玩110快三个月了,机子一直有问题,比如说自稳失灵,开手动就没事,还有遥控连接不了模拟器,而 ...

航线机,这机器3D太勉强了

网友C:
主板这么容易坏么?我手上7架思凯利的nano cpx就从来没坏过主板……2013年玩到现在。厂家倒闭了,配件买不到,只剩3架能勉强飞飞,然后就是拆件拼凑了,估计很快就拆剩一架。很喜欢这机子,无奈配件难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玩110快三个月了,机子一直有问题,比如说自稳失灵,开手动就没事,还有遥控连接不了模拟器,而 ...

我的X6控制器连接模拟器也不行,做遥控器测试的时候有两个通道不停闪动,用手里的D7E控连模拟器就一次设置成功

网友:
单片机烧了

网友D:
淘宝上买个块单片机,单价三块左右,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这么容易坏么?我手上7架思凯利的nano cpx就从来没坏过主板……2013年玩到现在。厂家倒闭了,配件买不 ...

那家玩完了啊,之前买过一架莫名其妙其中控制一个舵机的主板MOS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个块单片机,单价三块左右,换上就好了。

不需要刷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刷程序吗?

需要,刚开始我以为不用,后来才知道买的都是空心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刚开始我以为不用,后来才知道买的都是空心片。

你是怎么刷的程序,还有哪儿的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需要,刚开始我以为不用,后来才知道买的都是空心片。

同问,你是怎么刷的?好像977主板换个芯片刷一下子就是110主板

网友(2018-01-12):
没有程序,丢那了,已买12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问,你是怎么刷的?好像977主板换个芯片刷一下子就是110主板

977换个芯片刷一下就变成110?不可能吧,除了刷程序,应该对频的晶振不一样吧,虽然我是外行人,但也不可刷个程序就改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977换个芯片刷一下就变成110?不可能吧,除了刷程序,应该对频的晶振不一样吧,虽然我是外行人,但也不可 ...

好像可以吧,就用977那个24L01对频了,只是芯片刷的可调螺距而已,k110不知为啥改CC2500对频了,难道24L01不能用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明白不?希望有大神用更专业的话解释一下,以上本人不懂仅猜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可以吧,就用977那个24L01对频了,只是芯片刷的可调螺距而已,k110不知为啥改CC2500对频了,难道24L0 ...

哦,那你说螺距改变还是有可能的,对频那个基本上各对各了,只是伟力也真是的,每出一款机都不是通用的控的,飞几个机都要带几个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可以吧,就用977那个24L01对频了,只是芯片刷的可调螺距而已,k110不知为啥改CC2500对频了,难道24L0 ...

但程序不是都能随便拿到的,别人厂还要靠这个吃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但程序不是都能随便拿到的,别人厂还要靠这个吃饭的

的确程序拿不到,我主板芯片什么都焊好了,苦了没有程序。当废品丢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程序拿不到,我主板芯片什么都焊好了,苦了没有程序。当废品丢那了。

这个才是别人的核心技术,不可能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