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管

楼主(2017-12-11):
空速管接好后,在地面吹气有显示数字,起飞后空速就是零,自控油门也是最高,巡航速度设置的45,但是地速显示90以上。把空速管拆除后,自控油门正常了,巡航速度也正常了,请教大神这是咋回事,谢谢

网友A:
两根管要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