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RC H36 VS 哈博森H107L

楼主(2017-12-11):
有朋友这两款飞机都飞过吗?哪个更稳更好飞些?哪个控制精度更好一些呢?

网友A:
这两个飞机没有可比性。
H36 是whoop类的飞机。很适合在室内飞行,但是如果你要做fpv,你需要更换他的电机、电池。
H107L 是比较普通的四轴飞行器,也是经典的型号。如果你要改装FPV稍微会麻烦一些,需要动一些手术。 飞行的动力来说,这个肯定会是更暴力的,但是肯定过没有 H36耐操,毕竟没有保护。

你问到控制精度,在无风情况下,H36会高一些。但是它自带的遥控器很小,并不是非常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飞机没有可比性。
H36 是whoop类的飞机。很适合在室内飞行,但是如果你要做fpv,你需要更换他的电 ...

谢谢您的回复,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我是想选一款较容易操控,控制精度较高一点的玩具小四轴,平时主要用来练习目视飞行,等技术好一点,可以用它在室内钻个圈圈,绕个障碍什么的。所以前提是小一点的,等玩得差不多了,再考虑将它改改,加个图传摄像头体会一下室内FPV,所以看到这两款。除些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谢谢!

网友B:
直接买乐迪的f110,稳定好飞,新手也没问题。一步到位多好,自己diy不是装个摄像头那么简单的,很多因素要考虑进去,很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乐迪的f110,稳定好飞,新手也没问题。一步到位多好,自己diy不是装个摄像头那么简单的,很多因素要 ...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它的摄像头与VM2751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乐迪的f110,稳定好飞,新手也没问题。一步到位多好,自己diy不是装个摄像头那么简单的,很多因素要 ...

这个如何?也可以FPV,不知好飞不?

网友C:
H36 单飞练手可以,玩FPV 必须改机架 Tiny 7 換 720电机 改 1s 500mAh,图传好废电量的,顶多三分钟

网友C:
PokeFPV 其实是H36机架,接受及底板也一样的,別买,会突然掉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也可以FPV,不知好飞不?

不建议你买这个小章鱼,闲鱼那里全新的140都有人出。遥控太渣,没精度。615电机和8520比较简直相差天和地。615拉力太小,对重量非常敏感,飞起来软绵绵的。续航更差,250毫安电池飞不了3分钟。想玩的舒服必须买100mm以上轴距的,8520或者8523电机动力足够,55桨,想暴力点上65桨。新手还是推荐你买乐迪的f110,非常耐炸,我玩了半年除了电机换过什么都没坏,图传天线自己加个保护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keFPV 其实是H36机架,接受及底板也一样的,別买,会突然掉高的

突然掉高的原因是什么呢?电机太小?电池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买这个小章鱼,闲鱼那里全新的140都有人出。遥控太渣,没精度。615电机和8520比较简直相差天和地 ...

好的,谢谢你的建意,手里有富斯i6,不知能不能用上,否则还要买一个乐迪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6 单飞练手可以,玩FPV 必须改机架 Tiny 7 換 720电机 改 1s 500mAh,图传好废电量的,顶多三分钟

顶多3分钟是没改前的时间,还是改了720电机500电池后的时间?

网友:
哈博森H107L 没飞过,H36配的控确实有点难用,老司机适应一下应该没什么,新手适应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同事10岁小孩玩得很溜啦。H36微调好了,无风悬停很稳,遥控丢一边都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意,手里有富斯i6,不知能不能用上,否则还要买一个乐迪的遥控。

主板预留6并插口,也就是4个通道,随意任何pwm接收机。原机带的s.bus接收,能不能用富斯的就很难说,没试过。为了机子买个控不值得,本身想管控的另说。理论上来说s.bus是可以用的,但不同厂家的话接上去估计通道会乱。手上有反正买回来绝对可以用,看你想配怎样的接收机了,得花时间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掉高的原因是什么呢?电机太小?电池太小?

小轴距本身拉力小,电机决定了拉力,桨决定了效率。你用小汽车当货车用,力量不够就掉高了。原厂不加fpv肯定没问题,重量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掉高的原因是什么呢?电机太小?电池太小?

H36及章鱼的底板是一样的,章鱼多了一个图传,电池也用一样的,章鱼就是会掉高,我改用720在章鱼上,換Tiny7机架,1s500mAh电池,不会掉高,可以爽飞3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6及章鱼的底板是一样的,章鱼多了一个图传,电池也用一样的,章鱼就是会掉高,我改用720在章鱼上,換Ti ...

为什么用tiny7的机架?只是为了能装上720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6及章鱼的底板是一样的,章鱼多了一个图传,电池也用一样的,章鱼就是会掉高,我改用720在章鱼上,換Ti ...

你的头像是H107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tiny7的机架?只是为了能装上720电机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是H107L吗?

那是第一代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你这个需求H36比较合适了,不过它的遥控真的不好用。如果你的遥控支持扩展高频头,可以去弄个多协议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买这个小章鱼,闲鱼那里全新的140都有人出。遥控太渣,没精度。615电机和8520比较简直相差天和地 ...

F110好象没有桨保护圈,实际练习飞行时,没有护圈是不是会很容易坏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6及章鱼的底板是一样的,章鱼多了一个图传,电池也用一样的,章鱼就是会掉高,我改用720在章鱼上,換Ti ...

这样说来,只是用了H36的主板,其它都换掉了。H36的主板原设计是使用615电机,现在直接用720电机,板子和电机都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6及章鱼的底板是一样的,章鱼多了一个图传,电池也用一样的,章鱼就是会掉高,我改用720在章鱼上,換Ti ...

很想看看你用H36底板改的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求H36比较合适了,不过它的遥控真的不好用。如果你的遥控支持扩展高频头,可以去弄个多协议高频 ...

我现在有富斯FS-i6遥控器,2代的(AFHDS),还有天八(可换高频头),还有一台10CHP PCM版(也可以换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110好象没有桨保护圈,实际练习飞行时,没有护圈是不是会很容易坏桨呢?

买一套就可以,10块钱不到,淘宝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来,只是用了H36的主板,其它都换掉了。H36的主板原设计是使用615电机,现在直接用720电机,板子和 ...

淘X卖家说改了几十台,我自己也试试,可以用720 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