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 hcp80s

楼主(2017-12-11):
     hcp80杂交blade ncps
搞了整整一个礼拜,收不到配件,一共花了250左右吧,终于完成了。
     首先感谢模友提供的我未能收到的主轴和十字盘。。。
先说一下为啥要移植。
     地平线的配件太贵了,而且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精度差。真的很烂,实在受不了。还是那句话,旋翼头精度我只服驰远。
     hcp80的动力比ncps要好一点。虽然还是有刷机器。

这是被我拆空了的ncps,已经用不到了。

没有什么技术问题,直接把ncps的主板和舵机搬过来就行了。插头都是直接插的...超级方便,改装过程没有用到电烙铁。。。
     舵机固定只能上一颗螺丝,地平线的舵机比较小,要是觉得不太牢靠,可以自行解决,办法很多。
     主板固定的话,也比较土,直接用泡沫胶带一粘就可以了,也不用原厂那个避震了,因为hcp的机架,没!          有!           震!          动!               尴尬!                        精度好就是这么尴尬!

     细节图,整个机身变长了,比起原厂还不够紧凑,不够美观。
我个人就是喜欢不带壳子飞,也不喜欢起落架,所以都扔掉了。。。 新的硅胶舵机线长度刚刚好,很合适没有多出来一坨。以后可以收2代hcp80的机身主板有横着固定的位置。
     hcp80的主尾电机配合得很好,桨也不错,就是这个奶头桨我肯定不会用的,太笨了,地平线的陀螺仪和舵机配合很默契,不需要这种锤子来稳定,飞航线比较合适。
     装完调节一下螺距就直接可以飞了,动力比ncps好了30%左右,锁尾很厉害很舒服。这个主板也不会坏,反正炸鸡下去在那个泡沫胶上面弹一下就吸收掉了,最多主板炸掉下来,而且这个主板不像mcpx,ncps的mcu在中间,基本不会炸脱开。这东西很小强的,不会坏,还有一键救机也可以用用。
      机子小,又轻,定点翻没问题,飞得很爽,high!

主板固定想听听大佬的意见,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没

网友:
旋翼头的话我觉得ESKY150X的那个设计非常棒,无奈别人就是不出6通版本

网友:
就esky那坑爹厂还出什么鬼六通,除了外壳做得可以,没见出过什么好东西。

网友A:
我建议你可以保留ncpx的机体,把其他东西搬过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可以保留ncpx的机体,把其他东西搬过来就好了

我也是這麼想
HCP80太重了
而且馳遠已經不做了
配件比地平線更難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