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pl接收机和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12-11):
买了第三通道遥控车灯控制板和灯,按说明是接到3通道就可以控制灯点亮熄灭,但不成功,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网上找不到一点信息

网友:
有钱人买灯控,没钱的舵机改

网友:
要把通道设置成进度条从左边跳到右边 来回切换的 不能在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