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814---1400kv电机

楼主(2017-12-11):
xxd2814---1400kv电机能不能使用三叶浆或者四叶浆!几寸的!求大神指导!
2814---1400kv电机!50a电调!配多大电池状态最好!除了俩叶浆以外配几寸的三叶或者四叶浆最好!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配?8-9寸不行吗

网友B:
3叶7,双叶8,大了电机要烧。电调30以上就行,大一些也没有区别,电机功率摆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叶7,双叶8,大了电机要烧。电调30以上就行,大一些也没有区别,电机功率摆那里的。

谢谢!这对我来说很有用!我用过六寸四叶的把50a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配?8-9寸不行吗

自己做其他机型!需要不常见的配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对我来说很有用!我用过六寸四叶的把50a电调烧了!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钱,最好上朗宇,同样型号动力发热动平衡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