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500plus (亚拓500系列轴传加长470桨)

楼主(2017-12-11):
刚刚搞出来的,机长95cm ,使用亚拓470桨,很神奇的一个性价比练习机(拍照比较渣,请见谅)

网友A:
尾管用什么改的?

网友B:
起码有2个问题,本来后面就重,现在怎么配重呢?还有就是大齿更加容易滑齿了,不小心一个满舵就变无动力滑翔机了,希望楼主学会失火降落!!!!

网友C:
请详细介绍一下尾部具体怎么改动,谢谢你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用什么改的?

16*15的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有2个问题,本来后面就重,现在怎么配重呢?还有就是大齿更加容易滑齿了,不小心一个满舵就变无动力滑 ...

配重的话,我加的电池是3300,这个电池测过还可以,能平。大齿的话500x也是这个系列,而且我用的11t电机齿,转速低一点。熄火降落是基本功,翻之前就是必须要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介绍一下尾部具体怎么改动,谢谢你的推荐。

需要自己做尾管,传动轴。
传动轴也可以用500x的,需要配合来做尾管。
尾管就是用16*15的钢锯切割,然后砂纸水磨。用钻头打孔和扩孔(扩孔为不当操作,容易费钻头),做一个前面的开槽就行。
500pro/x的尾传动轴尺寸是总长度500.5mm,尾管长度461mm,相应加长就行

网友:
经典好机机

楼主:
另外就是这个机子也可以改皮传拉长,好多朋友都是改皮传了,不过没前后压带轮。传动效率没这个好,但确实不扫尾巴

网友D:
楼主霸气,应该比较爽。

可否谈谈飞行手感、锁尾效果?

网友:
恭喜早飞

网友:
尾傳桿直接用 500X 的能省很多事...
我那架也是 500ESP 改 470 槳,配 80 尾槳,鎖尾一根棍啊

网友E:
楼主电装要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装要升级吗?

还是500mx,只不过换了11t齿。
想升级520mx不拦着,我预算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霸气,应该比较爽。

可否谈谈飞行手感、锁尾效果?

还没调,你问下楼上那个哥们吧,应该不错的

网友F:
我觉得贵的是桨吧,马达要升级3520或3525好点,3226扭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贵的是桨吧,马达要升级3520或3525好点,3226扭力不够

桨140,还是挺便宜的,电机可以用嘉迪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贵的是桨吧,马达要升级3520或3525好点,3226扭力不够

YT 出了 500X 後 470 槳就變便宜了,雖然不怎麼樣...
實飛的感覺有一點拖,但看在價格及入手的困難度都大減下就原諒它吧

500PRO 不知道,但 500ESP 的馬達座是有限位的,太大顆會卡到側板,之前有上過HKIII 4020/1350KV(要折騰削側板)
3226 搭配合適的齒比還是不錯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调,你问下楼上那个哥们吧,应该不错的

你尾槳最好考慮配大一點,500PRO 先天鎖尾就偏軟了
主槳加大後尾槳最好跟上,不然隨便一個大P保證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