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7-12-12):
想用凤凰模拟器练倒飞悬停,但发现模拟器里训练模式中倒飞对尾悬停的方向跟实际是反的,但正飞悬停训练没问题,怎么设置?

网友A:
怎么可能  那是你的直觉错误 正四面一样就是对的

网友B:
不是就应该翻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应该翻着么?

我是说打舵方向跟真机倒飞时的打舵方向方向是反的

网友C:
不用训练模式方向正常就是正常

网友:
真机倒飞也是反的呀,正飞正常的话就是对的

网友D:
正飞打舵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设置---遥控器通道设置,在右侧对应的小方框内打勾或不打就可以变换方向

网友E:
左上角 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编辑配置文件》把反向的通道后边打对勾,设置反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  那是你的直觉错误 正四面一样就是对的

现在事实就是这样,正四面们问题,倒飞四面刚开始练,倒飞对尾练了一天拿真机一试验竟然是舵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训练模式方向正常就是正常

不用训练模式正常,训练模式正飞四面也正常,正四面没问题,倒飞四面刚开始练,倒飞对尾练了一天拿真机一试验竟然是舵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飞打舵正常就没有问题

正飞四面确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上角 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编辑配置文件》把反向的通道后边打对勾,设置反向即可

问题是不用训练模式是正常的,训练模式中正飞悬停也正常,倒飞刚开始练对尾,发现不正常了。如果在设置里反向打勾的话不用训练模式时是不是还要改回来?

网友B:
晕,我都练了好长时间了,一直练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我都练了好长时间了,一直练反了么

不一定,拿真机试试就知到了,我的模拟器由于当初安装时用多个不同牌子遥控练习,总改设置,设置的确实有点乱了,不过没想到会出现训练模式某一种状态方向不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事实就是这样,正四面们问题,倒飞四面刚开始练,倒飞对尾练了一天拿真机一试验竟然是舵向是反的。

你是真机舵向反的啊  陀螺仪设置错了 再认真的设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真机舵向反的啊  陀螺仪设置错了 再认真的设置一遍

真机一架华科尔minicp,一台亚拓150x,都是用的出厂设置或说明书设置,应该没错。而且模拟器中正常练习正飞倒飞方向都是对的,包括训练模式正飞方向也是对的,只有倒飞模式方向是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用训练模式是正常的,训练模式中正飞悬停也正常,倒飞刚开始练对尾,发现不正常了。如果在设置里 ...

悬停模式下,倒飞本来就是错的,需要重新设置反向。凤凰软件,悬停模式识别不了倒飞,软件默认飞机旋翼受升力还是从机身下部向旋翼,而不是从旋翼向地面。我也是之前练习时候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模式下,倒飞本来就是错的,需要重新设置反向。凤凰软件,悬停模式识别不了倒飞,软件默认飞机旋翼受 ...

哦,那只有重新设定了,就是正常练习又要改回来有点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那只有重新设定了,就是正常练习又要改回来有点麻烦

我用g7练的,你要是模拟上练反就白忙了

网友G:
搂住经脉逆转,小心走火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g7练的,你要是模拟上练反就白忙了

g7有时间装上试试,现在先每次都改设置吧,虽然麻烦点,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搂住经脉逆转,小心走火入模

好在发现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