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严重干扰GPS!!

楼主(2017-12-12):
不知从哪看到说1240Mhz是1.2g频段里面最稳定的,周末去飞X2特意调整了频率,之后就发现GPS半天搜不到星,后来好不容易搜到8颗仓促起飞,刚飞出2km就严重丢星,AAT掉线,画面丢失,返航失效!果断切定高定向,人肉调整天线,终于收到断续的画面把飞机安全飞了回来,降落后发现是1.2g图传在干扰GPS,而且还导致银燕舵机严重抖舵,上网一搜GPS频段竟然是1270Mhz!!太坑!难怪干扰!换5.8g后一切恢复正常。

看来1.2g图传一定要离GPS天线尽量远,平时飞X6基本没问题,X2还是太小了,靠太近,1.2g的这个问题太致命了, 而且还发现和915的数传冲突,也干扰

网友:
1.2g谁都干扰

网友:
昨天不是还在群里讨论了此事你就出来以身试法了

网友:
1.2的如果不干扰,5.8会这么兴胜,这事几年前就有了,不新鲜

网友A:
5.8能满足楼主99%的要求,何必自讨苦吃呢

网友:
1.2好像国家要指定给无人机

网友:
估计跟北斗的不会干扰

网友B:
等等,X2?两轴飞行器?

网友C:
用好点的数码舵机不会干扰抖舵,用1.2的时候选择离gps较远的频段就行。然后gps下方加上铜箔屏蔽,我以前做过,亲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X2?两轴飞行器?

易飞的飞翼,穿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能满足楼主99%的要求,何必自讨苦吃呢

以前想飞远航,5.8g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后来才换的1.2g,之前一直没有遇到好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点的数码舵机不会干扰抖舵,用1.2的时候选择离gps较远的频段就行。然后gps下方加上铜箔屏蔽,我以前做 ...

嗯,我双子星上的恒吉933就没事,不过成本高了,GPS下方贴铜箔?

网友:
对。我也是恒吉933,或者电直淘汰下来的舵机抗干扰都特别强,试试吧,最主要频段要可调,调远点,gps只能在下面贴

网友D:
1.2G早就没人用了,本来好像就是不公开频段,见啥干扰啥,当时用天7和1.2g图传,特别容易失控,飞的提心吊胆的

网友:
5.8G很成熟 了。。。。。这么多人用,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天九2.4G  和 1.2G图传1W的使用  10几米就会失控

网友:
1.2g对机场设备干扰特别严重,小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想飞远航,5.8g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后来才换的1.2g,之前一直没有遇到好的天线

图传不是所有频点效果都一样的,搭配不同的天线,只有那几个天线最佳驻波频点的效果最好,其他频点大多渣渣。

网友:
布线问题,屏蔽也没有做就会这样,1.2g使用多年,从未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1.2G干扰GPS是N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了,布局的话1.2G图传远离GPS以及别的设备30CM以上。而且1.2G也会干扰72M的PCM遥控器。
另外1.2G属于违法频率。虽然1.2G的传输距离最远,但是有可能会被查水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G早就没人用了,本来好像就是不公开频段,见啥干扰啥,当时用天7和1.2g图传,特别容易失控,飞的提心吊 ...

1.2看用的啥牌子  试下罗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看用的啥牌子  试下罗美

我用的就是罗美,3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罗美,3个呢

有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罗美,3个呢

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罗美,3个呢

出吗?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个频道  别用4频道就行 机场二次雷达接受1090MHz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C:
用好点的数码舵机不会干扰抖舵,用1.2的时候选择离gps较远的频段就行。然后gps下方加上铜箔屏蔽,我以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