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图一张

楼主(2017-12-12):
配置:Esky013塑料板+原厂315mm桨
舵机原厂模拟舵机+锁尾KST215
陀螺仪GP780
电机电调原厂
接收华坑RX601
放这个图的原因,只是想说,我那个Esky450 FBL的配置,也是炸出来的......

网友:
小众机型。

网友:
配置是炸出来的......

网友A:
這雞你再投資下去也是軟扒扒, 沒什麼正常可言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雞你再投資下去也是軟扒扒, 沒什麼正常可言的呢.

这机子挺好飞的,关键是要调试好才行。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这款全套底价处理,你要是收了,可以相互拆件用,要的话说一声。

楼主:
本来配置太低,因为各种机械问题炸鸡,于是逐步抬高配置.....

网友:
古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雞你再投資下去也是軟扒扒, 沒什麼正常可言的呢.

软是真的,不过中联里面的橡皮圈被我直接换成轴承,硬度提升挺明显的。

p.s. 再硬也不可能有正规的碳桨机硬

网友C:
这机不是一般人可以飞................

网友C:
我的炸成这样.........T.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挺好飞的,关键是要调试好才行。

前些日子朋友也拿了2台給我搞搞看... 飛是可以飛起來, 當然啦就不要太高轉也不要3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朋友也拿了2台給我搞搞看... 飛是可以飛起來, 當然啦就不要太高轉也不要3D 了...

原厂电机推力不足的估计带着副翼,满油门0螺距大概也就2500rpm.

这机1800rpm就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朋友也拿了2台給我搞搞看... 飛是可以飛起來, 當然啦就不要太高轉也不要3D 了...

这个牌子直升机,练练悬停,一般航线是可以的;3D飞行根本就不达不到精度。

网友D:
你是越炸配的越高,高端点的是越炸配置越低,炸到最后还是一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越炸配的越高,高端点的是越炸配置越低,炸到最后还是一个配置

其实现在已经持平了
当前配置:
外置skyRC 3A(5A) UBEC
spF3作为陀螺仪(副翼拆掉)
舵机:08MD*3+215锁尾
电调:乐天30A穿越电调,加散热片,刷直机固件开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越炸配的越高,高端点的是越炸配置越低,炸到最后还是一个配置

楼主:
拆掉副翼之后,翻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修的那2台.... 高轉了大齒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那2台.... 高轉了大齒受不了.

换450直齿。
不过我这边好像原装的齿,高转也没啥问题(2212电机)

网友E:
楼主为啥不搞台450?配件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啥不搞台450?配件也便宜

我有X3了,这机只是飞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X3了,这机只是飞着玩

嗷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