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刀切不断,求指教

楼主(2017-12-12):
铝用机夹切断刀,切铝时,刚开始出削挺顺畅,然后一会就突然堵住,毫无征兆,突如其来。

网友:
淋油好点吧

网友:
温度高了造成的

楼主:
我觉得不是温度高的问题,并不是连续批量切削,而且还淋了一点水。就是铝削会突然赌在里面,造成卡死

网友:
刀粘铝了,冷却液问题

网友:
润滑    再一个左右借刀切 切的槽比刀片宽一点    不要一刀直接捅进去

网友A:
主要问题是,铝材特性决定的,铝材粘刀严重,最好使用专用刀具,槽尽量宽一点,刀锋利点刀磨各部角度大一点,在铣削时,多加乳化液,对防止铝屑粘刀的效果是很有效的。当然了,如果能加煤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铝材特性决定的,铝材粘刀严重,最好使用专用刀具,槽尽量宽一点,刀锋利点刀磨各部角度大一点 ...

是不是浇了乳化液就百分百没问题了。我看用钻头钻铝和用钢锯锯铝并没有粘刀的现像。为什么车刀就会粘刀

楼主:
那啥宝上卖的电摩上用的高速钢锯片,好像切铝的时候也没有粘刀现象。

网友:
试试加点机油

网友:
可能的原因有1:切断刀不在工件中心。2:小托板间隙过大,造成突然扎刀。3:刀头处没有磨出排削槽,造成铝削没能及时排出

网友:
用酒精冷却试试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别太大,这样试试应该可以吧,不知道我猜的情况对不对,能用上最好,没用就当热闹看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热心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讲解的够详细,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兄弟图画的真有水平,画家级。非常感谢。

网友(2018-01-24):
专业回答:粘刀刀尖与工件中心配合好然后加煤油做切削液实在不行就用两刀切 铝加工用煤油做切削液 还一个好处就是亮光洁度好

网友:
卷屑堆积形成的积屑瘤造成的堵塞,有多种方法缓解
1.倒装刀杆刀尖冲下利用重力向下排屑
2.对置加工你切入的同时在切槽任意位置用锉刀刮卷屑防止卷屑堆积
3.左右让刀扩大切槽
4.你要是用数控刀杆切断最好选择斜口刀片

网友:
用左右进刀法,缺点就是费点料
断屑法,比如进刀1mm,退出来,再进刀,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多谢多谢,学了一招。拜一拜大神!

网友C(2018-03-16):
看图片,主要是排屑不畅造成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刀具角度,一个是没有充分润滑导致铝屑与刀具及工件发生粘结冷焊现象

网友(2018-08-03):
你这是肯刀了,机夹刀不好用。车刀还得自己磨,你肯刀的原因可能是刀片不快,转速太高。一般切活170转,我用的是6140。我们切活基本都是170转,太快刀叫唤。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说到点子上了。做到这几点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2018-09-02):
有可能没夹紧跑偏心了

网友(2019-01-24):
引用 网友B:
瞎画了两张图,铝是软料,刃口再磨薄点、锋利点是不是能好些。
退刀排屑勤一点,切断槽再宽点别夹刀,吃刀 ...

真是个好老师!

网友:
铝受热膨胀大,及时修磨刀锋,减小热产生,出屑须经冷却。否则很容易阻塞出屑槽甚至断刀。一般用煤油冷却。

网友(2019-03-04):
刀粘铝了加煤油做切削液

网友:
我用雕刻机雕铝时转速低一点用ZIPPO打火机油后没有粘过刀。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车床速度打低点,切刀装中心高搞准,前角要大点,断屑槽要宽,一定要保证排屑顺暢。

网友:
拖板或者主轴有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