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F4飞控连不上电脑了咋办???

楼主(2017-12-12):
跳完LED灯,灯没调好然后再连,飞控也连不上了,就亮一个红灯,通电飞也正常就是连不上电脑。

网友A:
重刷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下试试看

重刷也不行啊

网友:
你就只有用排除法,先找一块飞控来测试一下电脑有没有问题?电脑没有问题,那就飞控的问题。正如楼上所说。重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你这块飞控是从来没连接过还是以前可以连接,你飞控重刷OK还不能连接,那你电脑缺驱动吧,或者再换跟数据线什么的最好有另外一块飞控可以尝试一下,排除问题,再不行找买家让他们给你搞定到底是飞控问题还是你的电脑驱动或者是数据线问题,自己出点邮费而已,浪费点时间。

网友:
你插上有没有连接提示音? 先查下驱动装了没,再试下其他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