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用B6怎么充电

楼主(2017-12-12):
如题,谢谢,买来的是电压3.3的,写的是磷酸铁锂,用B6默认LiPo模式充不进去,要用什么模式充呢,LiFe LiIo LiHV LiPo,还是电池是坏的,新的电芯,自己组装的,谢谢大家!

网友:
有个设置!把里面的3.7改成3.3就成life

网友:
电芯哪里卖?

网友:
用life,充满3.65v

网友A:
这个好用吗?放电倍率有lipo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用吗?放电倍率有lipo高?

没用过,摸索中,无记忆,寿命长,耐高温

网友B:
你是打算用做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算用做动力电?

30C的,应该可以吧,不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C的,应该可以吧,不能吗

电压低内阻大一般用lipo

网友:
希望能把实际使用的经验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