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四更】超级小白,独自DIY--【微风】

楼主(2017-12-12):
航模纯小白 独白:
       航模只是听说过,偶尔在网上看到过航模的报道和飞的666的视频,也只是看看,完了心里羡慕下。这就是以前对航模了解,也是对航模的态度——不关注,不了解,最多就是当个热闹看看。真没有刻意的去想航模的事。前些天,无意看见了一个DIY视频,KT机的制作和试飞。这才有了一点触动或是灵感。本人,理工男,动手能力强,喜欢自己动手弄些个小东西,对DIY感兴趣。所以看到能自己动手搞事情——搞飞机就蠢蠢欲动了
       几天的简单学习,大概的知道些航模的事情,又特地的看了几个机型的视频——微风。然后就开始下手了。

在网上找到的微风A4图纸

       其实在确定好机型,找到图纸之前,还做了大量的公开,航模的电控系统,都有大概的了解,虽然还是什么都不懂,至少心里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只是不知道对不对了。。。
请教大家电控的搭配问题,马达2212/1000KV 配15A的电调+2S/1300mah电池。这样的电控合不合理啊?
  打印好图纸后,发现有虚线部分是重叠的,需要裁掉,处理好的图纸就是这了

  机身

  机翼和副翼

  平翼、垂翼

  机身加强和马达座

        图纸已经处理妥当了,明天要把A4的图纸粘成一大张,然后5mm  KT板手工切割下料
        后续再上图了,现在也只有这么点成就
    请教大家电控的搭配问题,马达2212/1000KV 配15A的电调+2S/1300mah电池。这样的电控合不合理啊?
  每天跟进我的制作过程,也会碰到新的问题,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二。

     二更
    KT板,900×2400mm一张,广告店就有。谢谢各位魔友帮忙解决电控这块的问题,
    上图——今天的成果

        拼接图纸中,这里有个小技巧,把胶带剪成小段的,不能太长了

        所以图纸拼接完成,排版中,土豪不用排版,

        排好版后,用胶带把图纸粘在KT板上,图纸要铺平。
        这里有个技巧,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是用针或大头针等细小尖的东西在图纸的每个点上刺破,这样就在KT板上留下一个小洞,取下图纸用铅笔连接每一个点,就是模型的图样。

        有弧形的地方,就沿着图纸线条多打几个点,点越多,弧线越圆润。

        今天下午半天的成果,有点慢,主要是第一次下图样,明天就要快些的

     【三更】
  今天总算是把机身做了个差不多了,在做的过程中走了一回弯路
  【技巧】先说说两个小技巧,在裁剪KT板的时候,
     ①巧用牙签或大头针来固定图纸,昨天我是用胶带把图纸粘在KT板上的,今天发现用牙签比胶带好多了,快,准,狠。

     ②下刀的时候,尺子压在模型零件那一边,尺子的右边是边角余料,这样就算刀跑偏了,也不会伤到需要的那块模型。

    这把扇子是夏天的好帮手啊,不过现在可是冬天啊,呵呵~~,呵呵~~

    扇子在这里,看到了吧。把扇子剪4个小片,帖在机翼固定孔处(扇子小片上要先开一个孔 ,能穿过机翼挂橡皮筋的固定棒,机身侧板和加强版相应的地方也要穿孔,并对齐。)这样可以增加机翼固定强度,保护机身侧板。对了——下底板前部,这个时候不能粘,要等电机座装好后再打胶粘下底板前部。

    机身完成了,看看效果。

    这个发一个机翼前缘开槽的图片,。其实我也不知道机翼前缘怎么样折叠才完美,所以就用一块小板试了试,然后就有了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还可以

机身已经完成了,前后垂翼安装完成就可以上电控了,这样的电控搭配可以吧,,还有这个MC6C的遥控行不行啊,有没有魔友用过,给点意见啊,

   ……【四更】……
     周末没在弄,就是周六下午弄了下机翼,到现在机身就算全部完了,就等配件和电装回来了

机翼中要折叠,就需要开槽,开槽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开槽的大小,距离,都不一样的,

   开好槽后,就可以折叠了,折叠后就是机翼了,上弧下平的机翼,

    电装是在某宝上找的,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合不合理,装机的各种配件都有,有大神看看还差哪些?

   这个事遥控和模拟,入门级别的,

楼主:
龙椅当然还是自己座的踏实

楼主:
若有也想入魔的新人,有问题的可以随时问我,我会在制作过程中给大家拍照
有大神路过,也希望不吝赐教。再次先谢!

网友A:
3s电,20A以上的电调

网友A:
第一次飞最好手抛飞

网友B:
动力弱了些,1000KV的电机转速本来慢,你再配块2S电池,估计会比较难飞。

网友C:
2212kv1400,3s电池好些,30a电调

网友D:
玩航模门道挺多的,不如先做个纸飞机体验下飞行,然后再微风……上来就KT微风,俺不觉得你能飞几次

网友E:
有个微风M60制作教学视频教得非常详细,你找找看

网友F:
欢迎新人,看到2009年的我了

网友G:
你明白转速和桨的匹配关系,明白起飞重量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你介绍的不够全面,飞机翼展和起飞重量要说下,计划用多大桨,要达到什么效果。才能说你的配置对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明白转速和桨的匹配关系,明白起飞重量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你介绍的不够全面,飞机翼展和起飞重量要说 ...

转速和桨的关系,起飞重量对电池,转速,桨的要求这些,我还不大明白,也是刚刚接触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些参数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这个忘了说了,图纸显示的翼展是90cm,但是实际打印后翼展只有85cm,
桨用,1060桨。
起飞重量现在还不知道,只能预估在600g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新人,看到2009年的我了

谢谢,多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微风M60制作教学视频教得非常详细,你找找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航模门道挺多的,不如先做个纸飞机体验下飞行,然后再微风……上来就KT微风,俺不觉得你能飞几次 ...

第一次,先摸个大概的门路,炸机肯定会有,只能慢慢学习成长了,纸飞机大多是三角形的,,我不喜欢那个样子所以就直接做了微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kv1400,3s电池好些,30a电调

1400KV,3S电池,,30A电调,,
电调我也觉得要上30A,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弱了些,1000KV的电机转速本来慢,你再配块2S电池,估计会比较难飞。

刚开始,也不敢太快,所以就想着飞慢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时间
刚刚有个魔友推荐2212KV1400,3S电池,30A电调,这个应该是可以了,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搭配也没有概念,,只能飞过后才能知道,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大小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飞最好手抛飞

我看网上有说,可以只上舵机,然后做滑翔机练习,有感觉后在上动力马达,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电,20A以上的电调

用3S电池+30A电调+2212KV1400

网友H:
可是先装个飞控调整练习,后期试着慢慢脱离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是先装个飞控调整练习,后期试着慢慢脱离飞控

用飞控会不会有依赖性啊,

网友I:
不错,要顶下,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要顶下,等成品

谢谢,谢谢鼓励,,,,机身+电控,有自信能做出来组装好,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飞上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00KV,3S电池,,30A电调,,
电调我也觉得要上30A,
谢谢谢谢

用8060的桨吧,太大了上kv1400电机受不了

网友J:
我做过两个微风,第一个威风用的是肋骨的机翼,重量在550g左右,由于后来出差,烂尾了,第二个用的是KT板仿照FT手法做的机翼,试飞时向右边偏炸鸡,我用的都是2212  kV1400  8060桨  3S  2200mah锂电,30A电调,9g舵机,基本飞行没问题,这个微风要讲究制作精度,特别是机翼的副翼部分和机头的右下拉部分,不然新手在试飞过程中是很难调整的,我这个也是这么炸的,希望我说的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060的桨吧,太大了上kv1400电机受不了

那我准备两套桨,8060和1060,看发热情况,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过两个微风,第一个威风用的是肋骨的机翼,重量在550g左右,由于后来出差,烂尾了,第二个用的是KT板仿 ...

谢谢你给的搭配参数,
我准备把机翼加一点上反角,然后再把电池放在机身一侧抵消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过两个微风,第一个威风用的是肋骨的机翼,重量在550g左右,由于后来出差,烂尾了,第二个用的是KT板仿 ...

看着好漂亮啊,羡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给的搭配参数,
我准备把机翼加一点上反角,然后再把电池放在机身一侧抵消反扭

这个还没试过,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没试过,祝你成功!

网友:
好熟悉的机子 去买个魔术板微风吧 根省事

楼主:
其实就是享受那种做成功后的感觉,我自己也喜欢DIY动手,所以就自己做了,就当学习了,也算是打个好基础

网友K:
建议先上模拟器练到正常起降五边飞行都ok了,再入一架冲浪者,了解一下真机飞行的感受。首飞首炸难以避免所以不用考虑外观喜不喜欢好不好看,纸飞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炸了不心疼。可以这么说第一架飞机就是拿来炸的。
慢慢来,上单翼练习机学会飞行,起降直到不作死就不作死然后再考虑往哪个方向发展。如果这时你依然保持着对飞行的热情,恭喜你入模了!

网友L:
马达2212/1000KV 配15A的电调+2S/1300mah电池,这套动力搭配可以用,但是推重比不足1,动力会很弱,上8060或1050桨不会烧电调,推力大概在三四百克左右,舵面行程别太大,正负10~15度就可以,别用飞控,先别着急安装动力电机,先当滑翔机手抛找找感觉,再上动力,祝爽飞

网友M:
你马达2212/1000KV配30A电调3s锂电9寸或10寸桨没问题,我塞斯纳1.2米翼展就是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先上模拟器练到正常起降五边飞行都ok了,再入一架冲浪者,了解一下真机飞行的感受。首飞首炸难以避免所 ...

这个建议很好,我在T宝上看的遥控套装里有模拟,入手后肯定要上模拟机练习的,我也不忍心让第一架飞机就这么没有水平的炸机了
有几个魔友提醒我先从纸飞机开始,,我觉得有必要正视这个建议了,但是我对纸飞机不了解,你有没有好点的图纸和飞机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马达2212/1000KV 配15A的电调+2S/1300mah电池,这套动力搭配可以用,但是推重比不足1,动力会很弱,上8060 ...

之前准备上1060桨,觉得桨大,飞机慢,,魔友回复说,这个桨太大了,容易烧机。预备加一套8060的桨,两个桨试试看看发热情况。
动力配置,用2212KV1400,30A电调。3S电池,86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马达2212/1000KV配30A电调3s锂电9寸或10寸桨没问题,我塞斯纳1.2米翼展就是这个配置

翼展大概在80cm,,30A电调,3S电池,用8060桨,是用2212KV1000好,还是2212KV1400好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翼展大概在80cm,,30A电调,3S电池,用8060桨,是用2212KV1000好,还是2212KV1400好啊,

看你手上有啥电机了,翼展小桨大反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手上有啥电机了,翼展小桨大反扭大

反扭,我自己想着把电池装在机身一侧,看能不能抵消一部分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手上有啥电机了,翼展小桨大反扭大

什么电机都没有,只是准备入手2212KV1400或2212KV1000电机,用8寸的桨8060

网友:
那就用2212KV1400吧

网友:
看着好熟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转速和桨的关系,起飞重量对电池,转速,桨的要求这些,我还不大明白,也是刚刚接触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这 ...

你可以使用1400kv电机用8060桨。桨大了反扭。2212和2216都可以飞起飞重量不超过1000克

楼主:
这个飞机应该老玩家都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使用1400kv电机用8060桨。桨大了反扭。2212和2216都可以飞起飞重量不超过1000克

是这么配2212KV1400,配8060桨,反扭准备把电池装在机身一侧,多少可以抵消部分

网友N:
感觉还是做没有翼形的平板3d机容易入门一些。一是制作成本低(精雕细琢的除外)。二是动力相对强大,正所谓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只要方向对,肯定能飞起来。三是速度慢,容易上手。四是对场地要求低,家里都能飞。楼主如果没人带,还是这种好入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还是做没有翼形的平板3d机容易入门一些。一是制作成本低(精雕细琢的除外)。二是动力相对强大,正所谓 ...

今天看到机翼的图纸,然后想到机翼是立体的,琢磨了好长时间,在想要不要把机翼做成平的,立体上弧的机翼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啊,做起来要简单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么配2212KV1400,配8060桨,反扭准备把电池装在机身一侧,多少可以抵消部分

记住,飞机轻了好飞。电池不能过大,手抛草降,感受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住,飞机轻了好飞。电池不能过大,手抛草降,感受飞行。

无动力,手抛练习,这个记住了,我也不敢一来就上动力飞,先感受下升降舵和左右舵,模拟机也要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住,飞机轻了好飞。电池不能过大,手抛草降,感受飞行。

无动力,手抛练习,加舵机,感受升降舵和垂直舵对飞机的控制的影响,
还有模拟机也准备练习下,一来就直接飞,我还真不敢,也不舍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无动力,手抛练习,加舵机,感受升降舵和垂直舵对飞机的控制的影响,
还有模拟机也准备练习下,一来就直 ...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制作飞机本身也是了解飞机的过程,无论你在模拟器上怎么练,上真机一样会摔。放心大胆的摔,多做几架经验值就上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之前准备上1060桨,觉得桨大,飞机慢,,魔友回复说,这个桨太大了,容易烧机。预备加一套8060的桨,两个 ...

你这10寸桨用2s电池不会烧15A电调的,满油最大电流也就将能达到15A,还得是电池放电倍率不虚标的情况下

网友O:
有了图纸,丢给广告店,激光切割KT板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了图纸,丢给广告店,激光切割KT板多快。

这个飞机是我自己想手工做,看看自己动手能力到底咋样其实给广告点做也不贵,25块一个平方,一架飞机下来2个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N: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制作飞机本身也是了解飞机的过程,无论你在模拟器上怎么练,上真机一样会摔。放 ...

那是的,该炸的还是要炸的,这跟技术不技术关系不大,概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制作飞机本身也是了解飞机的过程,无论你在模拟器上怎么练,上真机一样会摔。放 ...

接触这个就有了摔的觉悟,做这个模型就没想过它不炸,只想它能炸的有点水平应该是我让它炸的有点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10寸桨用2s电池不会烧15A电调的,满油最大电流也就将能达到15A,还得是电池放电倍率不虚标的情况下

现在电池,10C,15C,20C的多吧,

网友:
那有如何,就和按键机和智能手机一样。不牵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给的搭配参数,
我准备把机翼加一点上反角,然后再把电池放在机身一侧抵消反扭

电池放在一侧,在姿态速度不变时会提供恒定的滚转力矩,但电机产生的反扭是变化的,不能始终平衡。同时,偏移的重心还会导致升力变化时产生变化的滚转力矩。因此这种做法会影响飞机的稳定性和可操纵性。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机翼的图纸,然后想到机翼是立体的,琢磨了好长时间,在想要不要把机翼做成平的 ...

平板机翼制作简单,但更易失速,新手需稍加注意控制好姿态和速度

网友Q:
期待你爽飞,我推荐,3S 500MAH电池  2208 1100KV 电机  8060 桨,  好赢天行者20A 电调。   也许电池小了压不住头,请改进结构,减轻机尾的重量,实在是头轻可用3S 800MAH的电池,整机重量在500克左右应该是超爽的飞机。请注意电机的安装角度,试着给个右下5-7度的拉力线(从机尾看去电机头偏向右下,对着机头看电机头偏向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期待你爽飞,我推荐,3S 500MAH电池  2208 1100KV 电机  8060 桨,  好赢天行者20A 电调。   也许电池小了 ...

2208KV1100电机会不会小了点啊,还有500mah的电池正常飞,大概几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平板机翼制作简单,但更易失速,新手需稍加注意控制好姿态和速度

机翼还是做成上弧下平的,已经琢磨出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8KV1100电机会不会小了点啊,还有500mah的电池正常飞,大概几分钟啊

小有小的好处,飞机轻试飞时容易控制,电机大电池重伤得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试飞最多2-3分钟就降落,情况不妙就要立即降落。

试飞当然是有不对就降,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看这些装机配件,还有没有差什么的

网友R:
不错,刀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错,刀功可以

谢谢夸奖,献丑了,毕竟是DIY爱好者,这点动手能力还是有滴,

网友S:
我的入门机,看到太亲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入门机,看到太亲切了

现在是我的入门机了

楼主:
这几天没更了,主要是机身已经完成差不多了,配件回来后,发现还差,第二批配件在路上了,回来就能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