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眼镜竞速版、鹰眼、skyzone一代眼镜信号对比。

楼主(2017-12-12):
先放个人结论:鹰眼大于dji竞速版大于skyzon一代。图传是熊猫图传。丢我楼上房间内。

上图
由于skyzone屏幕反光,其实是有图的。

视频地址传优酷了。等下发出,在传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来了。另外说件事用dji普通板的眼镜,外接图传,AV转hdmi的话,信号不好会直接黑掉的。所以想飞穿越又用dji眼镜的。还是买竞速版的稳,嘿嘿

网友A:
一代装个转换器以为跟二代差不多,以为买亏了,二代比一代多了600块,还感觉不值,原来信号会比较差,也是隔一堵墙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装个转换器以为跟二代差不多,以为买亏了,二代比一代多了600块,还感觉不值,原来信号会比较差,也是 ...

不止一堵墙,飞机在楼上,测试在楼下,间隔2个门和一个楼梯。另外一代的你用什么转换器?我用的是绿联的那个。输出是用鹰眼输出的,如果信号不好会黑屏的哦。不会有雪花的。亲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止一堵墙,飞机在楼上,测试在楼下,间隔2个门和一个楼梯。另外一代的你用什么转换器?我用的是绿联的 ...

也是绿联,楼上楼下,中间不就隔着一层地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绿联,楼上楼下,中间不就隔着一层地面嘛……

不是正对的。

网友B:
二代信号不好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代信号不好会黑屏???

一代接转换器会

网友C:
大疆竞速版会比其他眼镜视角大吗,也就是不会眼镜稍微晃一下就看不清楚或者边缘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竞速版会比其他眼镜视角大吗,也就是不会眼镜稍微晃一下就看不清楚或者边缘模糊

屏幕大小可缩放的。。

网友D:
楼主用dji 眼镜体验怎么样,会不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dji 眼镜体验怎么样,会不会很重

会很重。3块电明显脖子酸

网友:
这几天想到一个问题,竞速款眼镜,他可以连接遥控,通过天空端控制飞机,那这个眼镜就可以当作一个发射,那如果没连接遥控,这个发射有没有工作?要是有,这辐射得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