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尾桨夹改3MM螺丝

楼主(2017-12-12):
上了80尾桨几十个起落就射了。看图。

两边磨掉,供牙

搞掂
没有11T齿就把电机改了1400KV。可以应付各种掉转和锁尾

网友:
做一个有个性的500

网友:
还挺好看啊

网友:
人地68 72尾桨好地地搞咁大托咩,转速够同舵机窄频都唔够玩啊

网友A:
YT 有出 M2.5 的中聯,把止推換掉就能直上了...

懶得折騰也可以直接買 500X 的尾槳夾總成直上

而且 LZ 這個改法有隱患,螺牙外露受力可是有風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T 有出 M2.5 的中聯,把止推換掉就能直上了...

懶得折騰也可以直接買 500X 的尾槳夾總成直上

請問~總承包括那些部件,esp能改嗎?

网友:
桨太大了吧,路过学习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總承包括那些部件,esp能改嗎?

就是尾桨夹+尾中联,还有轴承 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總承包括那些部件,esp能改嗎?

H50T007XXW
500X尾旋翼夾座組
可直接適用於 ESP/ PRO/ X
如果原本是 PRO 尾槳夾要折騰升級料件需要:
H50T006XXW
500X尾旋翼T型座
H45R002XXW
F4-8M止推軸承
以上,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尾桨夹+尾中联,还有轴承 螺丝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0T007XXW
500X尾旋翼夾座組
可直接適用於 ESP/ PRO/ X

感謝

网友D:
尾中联都不换,有风险

网友E:
好是好,就是炸了下次还要改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双推是怎么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 有出 M2.5 的中聯,把止推換掉就能直上了...

懶得折騰也可以直接買 500X 的尾槳夾總成直上

露出的螺牙不受力吧,如果担心换个轴套螺丝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是好,就是炸了下次还要改

改一个用不了多长时间。炸了未必炸中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中联都不换,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双推是怎么改动的?

富丽的双推内镶铜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出的螺牙不受力吧,如果担心换个轴套螺丝行了。

怎麼會不受力?如果有這麼合用的軸套螺絲還是換一換吧

网友:
500改了蝌蚪腿,不错哦

网友G:
想问下楼主这个尾推是用哪个的?我也比较喜欢sab这样的尾推,想把500的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楼主这个尾推是用哪个的?我也比较喜欢sab这样的尾推,想把500的改了

380的尾推

网友G:
引用 楼主:
380的尾推

那个铜套怎么搞?尾轴差了一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铜套怎么搞?尾轴差了一个毫米……

塞根4*5的铜管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根4*5的铜管进去

学习了,谢谢啦

网友:
轴承上在螺丝上,容易断。而且万一炸了换中联又要折腾一轮。

网友:
这机浑身改了个遍啊

网友:
折腾的不错那都有改

网友:
拿什么机器磨

网友:
改得不错,留下来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