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h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12):
大神们naza h为什么定高定不住,gps 模式下松杆不是上就是往下,还有螺距曲线应该设多少?飞机正负螺距设多少?油门50一条线吗?谢谢用过的大神解答下

网友A:
目前我的150x也发现这个问题,高度定不住,不动油门飞机也上下来回动,松开杆也一样,同问

网友:
用pix,不会有这个问题。我的直升机可以做到空中定钉子

网友:
油門在GPS 下是不動的, 所以最好用帶定速的電調.
螺距感度加一點, 上下浮會改善, 但太大也會漂.

网友:
NAZA-H作为一个娱乐型飞控。好像不带油门定速功能,要ACE ONE才行。利用下电调的定速功能吧
3楼说的不错,除了体积之外确实不如pix,毕竟这个老产品已经没有人再为他去更新什么了

网友:
@event 能帮调pix 吗?有酬谢,飞机遥控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的150x也发现这个问题,高度定不住,不动油门飞机也上下来回动,松开杆也一样,同问

150装naza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