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问题

楼主(2017-12-12):
由于装机时为了风骚走线      飞控上的→     装了指向飞机右侧      怎样在地面站上设置回逆时针转90度

网友A:
在地面站里如下图把方向输入90度,点保存,然后在FLITHGT DATA里动一动验证一下即可。

网友:
三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里如下图把方向输入90度,点保存,然后在FLITHGT DATA里动一动验证一下即可。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