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功能乱了怎么改过来呢?

楼主(2017-12-13):
连上cleanflight,进入receiver发现摇杆的功能好像和教程中的不一样啊。

我的遥控,这个是不是左手油门,就是左手的摇杆可以拨到最下端,然后不会自动回中位。

这个是我根据cleanflight中的receiver界面测试出来的摇杆的功能:

这样看是不是不对啊,我该怎么改成正确的呢?
是在cleanflight上改?还是在遥控器上改?

网友:
这个控是左手油门。你最后图是标记是错的。左手上下是throttle,左右是yaw。右手上下是picth,左右是ro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正。
请问你知道该怎么改吗?

可以从控开始,因为看不到你更多的截图,和我的控不在手边,控里有恢复默认值,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四轴模型。

楼主: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又重新设置了一遍,竟然好了,摇杆已经恢复到正确的状态了,如你上面的描述。
我想再恢复回错误的状态,找不到是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恢复出厂··然后重新设置

网友:
我是带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的

网友B:
也用乐迪的控,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用乐迪的控,新鲜。

什么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