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掉的这么快呢?

楼主(2017-12-13):
单节的3.2V铁锂,充满电测电压有3.6V,但是从
充电器
上取下来,没过几分钟,电压只有3.4V不到了,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正常,就是这样

网友A:
你要是稍微放下电还会再低些,你有兴趣随便找个放电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B:
3.2 V _ 3.1V 会 稳定很长时间 。

网友C:
楼主铁锂电池单芯充电电压3.6v真的好吗?会不会太高了?我一般都是充到3.45v

网友D:
正常的,电池都是这样的

网友E:
充电电流太大可能造成虚电

网友F:
磷酸铁锂是这样,没问题,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