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带泵

楼主(2017-12-13):
悲剧了 拆泵保养 发现泵膜有个螺丝穿透孔 盖子压合处 好像有点点漏  貌似上次保养后没安装好 请问各位高手们  泵膜的编号是多少  哪里能买到 或者能用什么材质自己DIY  高手们 请大家帮帮忙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600级直机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级直机用的吧

对啊  带泵化油器

网友B:
回厂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厂返修吧

问了卖家 说没有单膜片啊  需要整个泵体更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卖家 说没有单膜片啊  需要整个泵体更换

整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换

你有吗  二手的就行

网友(2019-04-02):
不看说明书吗,拆压力调节器,不能保证还原其原始性能。

网友C:
不看说明书吗,拆解压力调节器,不能保证还原其原始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说明书吗,拆解压力调节器,不能保证还原其原始性能。

谢谢  已经找到方法了  完全表示无压力  刚刚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找到方法了  完全表示无压力  刚刚的好

什么方法,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