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One Plus的安全隐患

楼主(2017-12-13):
这个视频是我遇到的NB One Plus在储存 微调 时油门反向的安全隐患,飞机是全油门冲出去的。

前面如果没那个空挡,飞机肯定成碎片。

如果我站的位置不是后方。。。。。。

如果前面有其他人。。。。。。, 汗毛竖起木?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NB One 的效果,对我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有不少的不足。这个隐患很危险,提醒大家一下。

有人关心结局吗?有时间我把录像传上来。

网友:
不太懂,反正这个飞控存在不少问题,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我是觉得,只要油门给飞控就是很大的风险,一旦油门失控了真不知道会撞到哪里去

网友B:
没明白楼主说的问题,不过就算不接飞控,你没有重新上电把遥控器油门取反不也是会全油门冲出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只要油门给飞控就是很大的风险,一旦油门失控了真不知道会撞到哪里去

但不让飞控来控制油门,有些事就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楼主说的问题,不过就算不接飞控,你没有重新上电把遥控器油门取反不也是会全油门冲出去的么。

买一个玩玩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没有重新上电把遥控器油门取反不也是会全油门冲出去的么。”

呵呵,问题是,不是我把油门取反,是飞控没经过我的同意自己把油门取反了。这句话应该比视频表达得更清楚吧?

网友C:
用的是futaba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一个玩玩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没有重新上电把遥控器油门取反不也是会全油门冲出去的么 ...

你说的是打6次开关校准遥控器中立点吧,那是因为检测到遥控器油门位置不在最低位置所以认为你油门方向是反的,估计是你电调行程不对,之前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去补偿了

网友E:
定高模式下面,油门摇杆往上推一点就会全油门起飞,这也是辅助起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futaba遥控器?

Radiolink, 不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打6次开关校准遥控器中立点吧,那是因为检测到遥控器油门位置不在最低位置所以认为你油门方向是 ...

如果我没猜错,你看过程序,只有看过程序的人才能这样准的说出来。当时的确是这样,我把油门微调上调了点,这样在降落时油门比较跟手。

检测到遥控器油门位置不在最低位置所以认为你油门方向是反向,这个逻辑判断是非常有问题的。在这个案例中虽是动了微调,但不动微调油门不到底的情况太容易发生,因为电调都有死区,就是说很容易油门离开了最低点,这时电机也不转的情况。我建议把偏离值调大点,起码是大于电调的死区。

我猜想这段程序可能是为了有点 智能, 但太危险了。

另外,由于飞控在自检过后才释放控制信号,包括油门。这个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做法。因为在飞控释放信号前,给电调是低油门信号,不管油门操作杆的位置,电调自检通过,但接下来的输出可能就是一个全油门。最要命的是没有解锁这一说。

我认为这个飞控最最失败的地方是不支持副襟混动,虽然Y线可解决双舵机的副翼,飞机不用改结构,但谁都会想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高模式下面,油门摇杆往上推一点就会全油门起飞,这也是辅助起飞用的

看来你玩过。

这个辅助起飞也是吓人,太粗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