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电调问题

楼主(2017-12-13):
小弟最近装了台550配置如下,电机kds5025kv1200,电调好盈100v3,齿比电15t大齿150。朋友说100安钟摆3  4下电调就要保护,小弟又有点强迫症。望各位前辈指点下,有没有必要换120a。

网友A:
进角小一点 加个风扇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小一点 加个风扇应该可以吧

哦,用定速要8度以上是吧,我用的二个风扇,

网友B:
100A一般够的了,马达齿换小一点的,就不容易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A一般够的了,马达齿换小一点的,就不容易保护

好的,谢谢哈

网友:
电机够大~

网友C:
我的也是kds550  电机是杂牌的4025  kv1050  原厂齿比  电调一样  没用定速  3D  90%油门  降落后 电机  电调都只是略微有点温度  电池单节电压3.8 飞行时间3分半 电机 电调都有风扇  电池是5000mah的

网友D:
5052电机最大持续电流110a,如果考虑后期的暴力飞行100a会不够,只不过V3好在可以把低压保护关闭,关闭后就不用担心保护问题了,散热可以换高转速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52电机最大持续电流110a,如果考虑后期的暴力飞行100a会不够,只不过V3好在可以把低压保护关闭,关闭后就 ...

哦那电调保护一般是温度过高吧,我已经把低压保护关了因为电池c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kds550  电机是杂牌的4025  kv1050  原厂齿比  电调一样  没用定速  3D  90%油门  降落后 电机  电 ...

谢谢哈,顺便问一下你550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E:
5025?550电机用这么大的电机?
我的塑料550 用4025昭意配100A,v3,怎么摆也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25?550电机用这么大的电机?
我的塑料550 用4025昭意配100A,v3,怎么摆也没有保护。。。

我也收的2手电机全新的  当时我不知道可以用4025,5025电流就大10A我看看配14T电流因该会小一点,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顺便问一下你550起飞重量多少

这个没有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