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120改K8后尾巴问题

楼主(2017-12-13):
看了论坛里的大神们改K8后,我也想改来看看,改完后结果发现起飞的时候尾巴来回抖的很厉害根本飞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D05010MG尾舵机

网友A:
我记得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的,感度,PI,停止增益什么的要全部大幅度重调,参数和默认的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的,感度,PI,停止增益什么的要全部大幅度重调,参数和默认的完全不一样

有具体的参数么?

网友B:
你要調整尾舵機行程吧
不同小舵機左右死點會差很多的
再調感度到不抖
然後再做一次自動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調整尾舵機行程吧
不同小舵機左右死點會差很多的
再調感度到不抖

感度都是最低了

网友B:
K8裡設置好尾舵機行程了嗎?
這個K8以前有用過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裡設置好尾舵機行程了嗎?
這個K8以前有用過都正常嗎?

刚刚调到最低,还是不行尾巴左右摇晃得厉害